关于电路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上图直流电源五个输出分别是+ - 地+ - ,要给图中的电路板供电,他上面标着12v和GND,但我从电源的+和地测得是没有电压的,只有正极和负极之间才有电压,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把电源的负极接到GND啊

网友:
对你这个电源,蓝色的“地”是保护性质的,是220V系统的安全地(AC),和你使用的±V无关。

所以,你只能使用左边的±V或右边的。

如果需要2组电源对运放供电,则不许讲左边的-和右边的+短路,然后才会有正负和GND(那根短路线)。

另外,如果你需要静电保护等防护,可以将你的GND和蓝色的“地”短路。但这个地是交流的,一般对你的试验并不可靠,静电地最好自己做。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把电源的负极接到GND啊』

是的。

最好是把电源上的负端(黑色接线柱)和地线(蓝色接线柱)联接到一起,然后接到电路板的GND端。

网友:
2路输出

DC12V供电接一路红黑接线柱供电就行了

网友:
如果电源插头是3脚的,可以接一起,毕竟有安全地的话是要安全一些

如果不是,没必要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