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原理分析,总结的太到位了!

楼主:
Buck变换器

也称降压式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

图中,Q为开关管,其驱动电压一般为PWM(Pulse、width、modulation脉宽调制)信号,信号周期为Ts,则信号频率为f=1/Ts,导通时间为Ton,关断时间为Toff,则周期Ts=Ton+Toff,占空比Dy=、Ton/Ts。

Boost变换器

也称升压式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

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但最大占空比Dy必须限制,不允许在Dy=1的状态下工作。电感Lf在输入侧,称为升压电感。Boost变换器也有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

Buck/Boost变换器

也称升降压式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既可低于也可高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但其输出电压的极性与输入电压相反。Buck/Boost变换器可看做是Buck变换器和Boost变换器串联而成,合并了开关管。

Buck/Boost变换器也有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

LDO的特点

① 非常低的输入输出电压差

② 非常小的内部损耗

③ 很小的温度漂移

④ 很高的输出电压稳定度

⑤ 很好的负载和线性调整率

⑥ 很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⑦ 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⑧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DC/DC变换是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的直流电压,也称为直流斩波。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是脉宽调制方式Ts不变,改变ton(通用),二是频率调制方式,ton不变,改变Ts(易产生干扰)。其具体的电路由以下几类:

(1)Buck电路——降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小于输入电压Ui,极性相同。

(2)Boost电路——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输入电压Ui,极性相同。

(3)Buck-Boost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Ui,极性相反,电感传输。

(4)Cuk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Ui,极性相反,电容传输。

DC-DC分为BUCK、BUOOST、BUCK-BOOST三类DC-DC。其中BUCK型DC-DC只能降压,降压公式:Vo=Vi*D

BOOST型DC-DC只能升压,升压公式:Vo=Vi/(1-D)

BUCK-BOOST型DC-DC,即可升压也可降压,公式:Vo=(-Vi)* D/(1-D)

D为充电占空比,既MOSFET导通时间。0<D<1。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很高,但输出纹波电压较高,噪声较大,电压调整率等性能也较差,特别是对模拟电路供电时,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故在其输出电流的选择上,应准确测量或计算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通常输出计算公式为:Is=KIf 式中:Is—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If—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K—裕量系数,一般取1.5~1.8;

电容式开关电源

它们能使输入电压升高或降低,也可以用于产生负电压。其内部的FET开关阵列以一定方式控制快速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从而使输入电压以一定因数(0.5,2或3)倍增或降低,从而得到所需要的输出电压。这种特别的调制过程可以保证高达80%的效率,而且只需外接陶瓷电容。由于电路是开关工作的,电荷泵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输出纹波和EMI(电磁干扰)。首先贮存能量,然后以受控方式释放能量,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

来源:网络整理

网友:
把Buck电路总结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