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23-12芯片无法工作

楼主:
芯片采用LVDS标准输出数据,适用内部基准电压。芯片供电正常,测得:

1.REFOUT1 (Pin 12)和REFOUT2 (Pin 26)引脚电压4.096V;

2.VBYP1 (Pin 13)和VBYP2 (Pin 24)引脚电压1.6V

3.VDD供电5V,OVDD供电2.5V;

4.CMOS/LVDS (Pin 25)直连OVDD;

5.REFINT (Pin 28)直连VDD;

6.CNV (Pin 9)和SCK+, SCK– (Pins 21, 22)的时序只有CNV 下降沿的下降时间超过1ns不符合要求,实际下降时间大概有3ns。

目前芯片无法正常工作:CLKOUT+, CLKOUT– (Pins 17, 18)、SDO1+, SDO1– (Pins 15, 16)、SDO2+, SDO2(Pins 19, 20)没有输出

个人怀疑由于CNV 下降沿的下降时间超过1ns从而使芯片无法正常工作,不知是不是这样,请使用过这款AD芯片的大佬解惑。拜谢!

网友:
供电正常不一定就能正常工作

CNV 下降沿的下降时间超过1ns

怀疑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CNV下降时间沿应该不会影响数据输出,正常时钟可以更低,不超过5MHz即可。 参考电压有输出说明模拟部分工作正常,你重点检查一下数字部分的电路,比如OVDD是不是焊接良好,测量CNV和SCK信号输入是不是正常,注意CNV是CMOS电平,SCK是LVDS电平,然后对比SCK和CLKOUT的信号可以判断出芯片数字部分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CMOS/LVDS电路不是固定的,试试使用CMOS模式有没有输出,还有你测量输出使用的什么方法?直接使用示波器还是通过FPGA内部的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