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线会那么粗?两个圆点怎么消除?改小栅格好像也不行,捕捉不到元件的端点

楼主:
为什么连线会那么粗?两个圆点怎么消除?改小栅格好像也不行,捕捉不到元件的端点

栅格改小

栅格改小

网友:
用了画总线的工具了吧

网友A:
你这看上去是画的总线啊。总线就是比较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上去是画的总线啊。总线就是比较粗的

不是总线ORCAD16.3绿色版  有空你看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上去是画的总线啊。总线就是比较粗的

不是总线   ORCAD16.3绿色版  就是那德行  有空你看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