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STM32F103电源3.3V走线讨论

楼主:
如下图,高亮部分为STM32F103的3.3V走线,先是左上角由AMS1117-3.3输出3.3V,然后经过两个滤波电容,连到MCU的电源脚,然后进入MCU内部,分别连到电源,最后接滤波电容。

我想咨询的是这种走线方式,是否合适,因为我听到过一种建议,说电源最好先经过滤波电容,再进入mcu电源脚。

但是上图里面是电源先进入mcu电源脚,再到滤波电容

PS:1.上面两种方式哪种好

2.当滤波电容和电源脚矮的特别近的时候,这两种方式区别真的大吗?如果有区别,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是什么?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是有这种说法电源先进滤波电容再进芯片IC

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
C2,C3不是滤波电容么

单片机和供电芯片布局有点问题,没摆放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种说法电源先进滤波电容再进芯片IC 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你觉得上面VCC先进入电源脚,再进入滤波电容是否有必要改成先进入电容,再进入电源脚。

上图的PCB滤波电容和电源脚矮的已经很近了。这两种走线对pcb的影响会体现在哪些地方,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上面VCC先进入电源脚,再进入滤波电容是否有必要改成先进入电容,再进入电源脚。 上图的PCB滤波 ...

C2,C3不是滤波电容么

尽量先进电容再到 IC电源

看受到的干扰怎样,有的反应不剧烈

负载大时、电源不稳定时会有影响

网友:
电源处理完了  过了EMC   进IC的LDO  一般都需要隔离处理   到了这儿在做滤波处理   进IC的IO口供电

网友:
信号走线可以绕一下都没有问题,经过电容可以过滤很多纹波,否则会大打折扣

网友C:
电源引脚配套的那个叫去耦电容,是没必要在意先后顺序的。在电源进入MCU之前放一大一小两个电容,那个主要是滤波

网友D:
建议模拟3.3经过零欧电阻后再给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很重要,104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模拟3.3经过零欧电阻后再给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很重要,104电容

3.3V电源经过0Ω电阻再给MCU这个我没咋见过,请问这个作用是啥,一般0Ω用在单点接地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引脚配套的那个叫去耦电容,是没必要在意先后顺序的。在电源进入MCU之前放一大一小两个电容,那个主要 ...

您的意思是下图中圈起来的几个电容没必要在意先后顺序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C3不是滤波电容么 尽量先进电容再到 IC电源 看受到的干扰怎样,有的反应不剧烈 负载大时、 ...

你好,结合了楼上的答案,您看看我下面的表述是否正确。

下图中绿色圈起来的电容是滤波作用,需要3.3V先经过电容,再进入MCU电源脚。

蓝色圈起来的是退偶作用,走线的时候没有必须要做先后区分。

我之前将这两种电容以为都是滤波作用,是我理解存在问题。

请问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1-4-8 18:17 C2,C3不是滤波电容么 尽量先进电容再到 IC电源 看受到的干扰怎样,有 ...

应该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网友:
谢谢,请问这两张图在哪可以看到,我在STM32中文参考手册里面好像没看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电源经过0Ω电阻再给MCU这个我没咋见过,请问这个作用是啥,一般0Ω用在单点接地比较多吧 ...

对对对,单点接地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时比较多

网友:
应该3.3V先经过电容再进MCU,这样3.3V的方波可以更平滑供电。LDO前面往往是DC-DC所以不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