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面的探针型号

楼主:
TI这个电源上面的探针型号   有没有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A:
美标PCB板测试针,电路板耐高温阻燃测试点探针端子

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标PCB板测试针,电路板耐高温阻燃测试点探针端子 挺贵的

一般用的不多,成本增加不多。还有一些低成本质量差一点的可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标PCB板测试针,电路板耐高温阻燃测试点探针端子 挺贵的

做个工装  上面需要鳄鱼夹测试  找个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这个型号了?

网友:
还有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