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AD导出bom的时候value值不一样,为什么没有分开

楼主:
如下图,我在导bom的时候,下面明明很多元器件的value值不一样,为什么没有区分开来,如果想要将其分开,应该如何操作,求解~

网友A:
找到方法了,将value加到Drag a  column to group即可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找到  器件丝印层如何统一旋转角度的办法   21   始终没有找到?

网友:
很多元器件的value值不一样,为什么没有区分开来

这样因为画原理图的时候,comment项没有标注

Value是起不到分类作用的

网友:
comment在元件多的时候能体现出是用来分类的,如下图,comment没有标注,则电容无分类很乱,若comment有标注则同类的则在一起,value是起不到分类作用的

网友C:
这些Value只要电阻电容这些才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找到  器件丝印层如何统一旋转角度的办法   21   始终没有找到? ...

Ctrl逐个选中器件丝印层,统一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方法了,将value加到Drag a  column to group即可

非常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trl逐个选中器件丝印层,统一旋转

这个是不是有点费劲   逐个选中统一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点费劲   逐个选中统一旋转

1.逐个选中统一旋转已经很方便了啊

2.按照下图的方法将丝印层全部选中,然后统一翻转,这样可以将丝印全选,但是可能有一些你不想要翻转的丝印也被选中了。所以总的而言,还是上面的方法更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Value只要电阻电容这些才意义

你这个版本看着像AD09/10/11,我现在用的是AD21,界面有些不一样。如果不考虑版权问题的话,应该还是09/10/11在国内所占的比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