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dows系统分别演示ARM端、DSP和IPU端的RTOS工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来自 7楼

上述例程的演示操作,需要进入到uboot状态,需要将评估板上电并按空格键进入U-Boot命令行,再加载arm端的led程序,由于进入到linux系统也有对灯的控制。

网友:
RTOS工程编译和加载与运行RTOS工程镜像讲的很细

教程式讲解,不错

网友:
 UART_puts("\n GPIO Led Blink Application6667 \n",sizeof("\n GPIO Led Blink Application6667 \n"));

    while(1)
    {
		/* Turn on LEDs */
		for ( i = 0; i < END; i++ ){
			GPIO_write(i,GPIO_PIN_VAL_HIGH);
		}

		/* Keep the LEDs on for 500 ms */
		Task_sleep(200);

		/* Turn off LEDs */
		for ( i = 0; i < END; i++ ){
			GPIO_write(i,GPIO_PIN_VAL_LOW);
		}

		/* Keep the LEDs off for 500 ms */
		Task_sleep(200);
    }

DSP核中代码中含有以上部分代码,运行之后有:

网友:
略微修改后的程序工程;

网友A:
这颗处理器有点重量级啊,啥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颗处理器有点重量级啊,啥配置的?

ARM+DSP+IPU多核异构,配置是挺猛的但是真的太难了,新手直接劝退TLAM570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M+DSP+IPU多核异构,配置是挺猛的但是真的太难了,新手直接劝退TLAM5708

是的,一般多核arm都不太玩得起来,这种三组异构的,除非技术支持特别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多核arm都不太玩得起来,这种三组异构的,除非技术支持特别给力。

现在就是这种,入门太难,技术支持又不太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这种,入门太难,技术支持又不太给力

我接触的大部分技术支持自己都没啥技术背景,能不能解决问题一是靠传话看原厂工程师能不能解决,二是解决不了对他也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