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怎么入门

楼主:
毕设是用CPLD做个传感器,但是没接触过,电路和逻辑啥的也不是很懂

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各位大佬简单给我扫扫盲,谢谢了

现在在学VHDL,EDA和原理图

网友A:
学好数字电路基础在学其它的就较快了,友情提示:硬件语言偏重“结构”,因为是硬件描述语言,结构很重要,主要的“功能”大多是通过“真值表”。

网友B:
搞个CPLD的板子,对着历程,教程,弄几遍,先熟悉熟悉。

网友C:
和学单片机类似,搞个开放板,苦练例程,主要数字电路基础的书也要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好数字电路基础在学其它的就较快了,友情提示:硬件语言偏重“结构”,因为是硬件描述语言,结 ...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个CPLD的板子,对着历程,教程,弄几遍,先熟悉熟悉。

是淘宝上面那些开发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学单片机类似,搞个开放板,苦练例程,主要数字电路基础的书也要啃

淘宝买个开发板,跟着它里面的教程和例子学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个开发板,跟着它里面的教程和例子学习吗

有板子有视频的最好

可以找个有视频的平台先熟悉一下

EDA技术与实验 哈工大 朱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板子有视频的最好 可以找个有视频的平台先熟悉一下 EDA技术与实验 哈工大 朱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淘宝上面那些开发板吗

嗯,差不多就行。因为目前的大多数资料都是公开的

网友E:
和 FPGA 编程一样,VHDL 或者 Verilog 语言,有 C 基础的话 Verilog 更容易学一些,底层结构 CPLD 和 FPGA 是有差别,目前不需要知道

网友:
CPLD 的资料比较少,可以参考 FPGA 的资料,网上公开的非常多,找不到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 FPGA 编程一样,VHDL 或者 Verilog 语言,有 C 基础的话 Verilog 更容易学一些,底层结构 CPLD 和 FPGA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