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tex_M4_IPU1_C0: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Device is held in reset.

楼主:
来自 2楼

找到了解决办法,需要在开发板上电的时候按空格键进入U-Boot命令行,执行slavecore_release命令代替GEL文件初始化并唤醒DSP、IPU端。

注意:slavecore_release命令仅支持DSP、IPU1_0唤醒

slavecore_release dsp1 //唤醒DSP
slavecore_release ipu1 //唤醒IPU1_0

然后就可以正常连接啦:

网友A:
你用的CCS,那可能就是你的工程设置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忘了以前弄CC2640还是什么板子遇到过这个问题 TI的东西环境搭建太难,手里一堆板子不敢玩。

网友C:
报错看,是驱动文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CS,那可能就是你的工程设置哪里没有设置好。

工程是个一体的工程,建了arm,dsp,ipu端三个工程,arm端和dsp端下载都好使,打开这个就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以前弄CC2640还是什么板子遇到过这个问题 TI的东西环境搭建太难,手里一堆板子不敢玩。

环境是挺难搭的,新手直接要给劝退了,而且教程都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看,是驱动文件问题

报错说是复位了,就进不去,不知道是软件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仿真器连接的问题,闹心

网友D:
啥型号?iar比ccs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以前弄CC2640还是什么板子遇到过这个问题 TI的东西环境搭建太难,手里一堆板子不敢玩。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50202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以前弄CC2640还是什么板子遇到过这个问题 TI的东西环境搭建太难,手里一堆板子不敢玩。

c2000是世界上电子工程师的噩梦,你的铁锤很给力。芯片被锁的不计其数,有了经验的话就可以避免里边的坑。cc26xx硬件除了射频部分,就是频率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型号?iar比ccs好用。

我用的是ti的5708板子,集成了arm、DSP、IPU三个核的,就jtag连接好了,总是出现复位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ti的5708板子,集成了arm、DSP、IPU三个核的,就jtag连接好了,总是出现复位错误

我下载了芯片资料,这个是多核,一个arm a15,一个dsp c66x,一个gpu,四个cortex m4,你的ccs调试显示里边有两个arm9 ,不知道咋回事,另外a15,c66x已经运行,m4显示没有连接,可能是配置没有设置好。这些芯片都有自己的存储空间,不知道有无主从分别,不知道能不能单独运行。

网友:
搜到一篇资料,你看看有用没

https://e2e.ti.com/support/processors/f/processors-forum/383990/device-is-held-in-reset-take-the-device-out-of-reset-and-retry-the-oper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了芯片资料,这个是多核,一个arm a15,一个dsp c66x,一个gpu,四个cortex m4,你的ccs调试显示里边有 ...

先把a15,dsp调试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能设计这样板子的非常非常少。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如果是前面都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估计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