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传递函数化解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专门讲运放传递函数化简方面的书的?像下面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和基于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的图3.16的传递函数我列出来算式,但是不知道怎么化简,不知道你们这些高手,当初学这个的时候 是用什么 办法 化简的?

网友:
第1式错了

网友A:
改了您再看一下,按滑动到最左边列出的式子

网友:
看起来像个电桥

如果要平衡的话,输出基本上跟输入同幅同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您再看一下,按滑动到最左边列出的式子

这次对了

网友:
如图所示:

上图为 T 形网络,下图为 PI 形网络。元件的等效关系为:

\left\{\begin{matrix} R_{1}=\frac{R_{31}R_{12}}{R_{12}+R_{23}+R_{31}}\\ R_{2}=\frac{R_{12}R_{23}}{R_{12}+R_{23}+R_{31}}\\ R_{3}=\frac{R_{23}R_{31}}{R_{12}+R_{23}+R_{31}} \end{matrix}\right. \left\{\begin{matrix} R_{12}=\frac{R_{1}R_{2}+R_{2}R_{3}+R_{3}R_{1}}{R_{3}}\\ R_{23}=\frac{R_{1}R_{2}+R_{2}R_{3}+R_{3}R_{1}}{R_{1}}\\ R_{31}=\frac{R_{1}R_{2}+R_{2}R_{3}+R_{3}R_{1}}{R_{2}} \end{matrix}\right.

网友:
为方便说明,将所有的元件用电阻表示,电位器等效为两个电阻:

下面化简蓝框中的电阻的网络。

网友B:
这个电阻网络中的 R3、R4 和 R6 为 T 形网络

将其转化为 PI 形网络

R1 与 R10 并联

左右各一个 PI 形网络,将其转化为 T 形网络

R20、R22 和 R24 串联合并后

图中 R23、R25 和 R30 为 PI 形网络,将其转化为 T 形网络

用这个等效电路就可以方便地求出传递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网络中的 R3、R4 和 R6 为 T 形网络 将其转化为 PI 形网络 R1 与 R10 并联 ...

这要代入原始值,手工算,应该也很复杂的!我想问一下大神你手工算过吗?

网友:
像这样的传递函数化解,大神有什么独门秘籍吗?还是只能把值 代进去一点点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