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 OLED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
在AT32F421开发板上,配置有Arduino接口,这就为外设及功能扩展通过了极大的方便,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其I2C接口来驱动OLED屏的显示,其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由于板上的I2C接口与OLED屏的引脚连接错位的,故用GPIO来模拟I2C即可分分钟地解决问题。

OLED屏显示效果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CL---PB9

SDA-- PB8

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相关定义语句如下: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8

OLED屏的引脚输出功能设置函数为:

void AT32_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相应的字符串输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AT32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T32F421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for(;;)
     {
      AT32_LEDn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网友A:
不错,看来Arduino接口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来Arduino接口有必要。

是呀,与外设好配合使用。

网友B:
显示屏的显示可以竖着显示吗?就像手环那样的显示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的显示可以竖着显示吗?就像手环那样的显示方式

这个应该没问题,把字模显示转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错,IIC驱动真好~

网友D:
谢谢分享,i2c不复杂,算是一个练手的必备项目。

网友E:
I2C接口与OLED屏的引脚连接错位

是板子设计的小错误么

网友F:
听说STM32的本身的IIC有些许问题,不知道雅特力的怎么样。楼主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2C接口与OLED屏的引脚连接错位 是板子设计的小错误么

这到不是,主要是因为OLED屏的引脚排列不太适合Arduino接口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说STM32的本身的IIC有些许问题,不知道雅特力的怎么样。楼主有遇到过吗?

我为了使用引脚的方便性,很少直接用硬件的I2C驱动外设,使用习惯不同罢了,但能实现自己需要的功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i2c不复杂,算是一个练手的必备项目。

不错,OLED屏这种小玩意儿的使用是仅次于LED点灯的GPIO口测试方式,但较LED的用途更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IIC驱动真好~

是呀,比LED仅多用一个引脚,但在信息表现力上却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