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电源之间加电感的作用

楼主:
如题,如下图VBAT和VDDA之间为什么要加一个电感,以及这个电感的值应该多大?

网友:
上图表示的应该是磁珠,5R100M的意思是在100M情况下,阻值为5Ω。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规格的磁珠呢,选择标准是什么?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网友:
看上去是不是隔离作用?

网友:
电感电容都是滤波的,电容隔直通交,电感隔交通直,上电瞬间还会阻止电流增大

网友B:
VDDA估计是片内模拟部分的电源引脚,另几个估计是片内数字部分的电源引脚。加这个电感,目的可能是防止数字部分消耗电流变化影响模拟部分电路工作。

网友:
数字电路工作需要考虑最坏的工作情况(即芯片内部所有的三极管这些都输出高电平,这个瞬间需要电源提供较大的能量,供电电源电压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串接这个电感的引脚内部应该对电源供电要求较高波动范围较小,加这个电感的话在最坏的工作情况下可以暂时提供能量稳定电压。

网友:
接地电位一致,又不要引入数字部分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DA估计是片内模拟部分的电源引脚,另几个估计是片内数字部分的电源引脚。加这个电感,目的可能是防止数字 ...

在原理图里面看着像电感,其实是一个磁珠,型号为cbw201209u050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原理图里面看着像电感,其实是一个磁珠,型号为cbw201209u050t

『在原理图里面看着像电感,其实是一个磁珠』

是磁珠的话,那就对了。

首帖的问题 “以及这个电感的值应该多大?” 就解决了。

网友D:
被你的VBAT误导了,这个元件是连接在3.3V和VDDA之间的,应该还有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被你的VBAT误导了,这个元件是连接在3.3V和VDDA之间的,应该还有电容

好像木有电容,就是一个磁珠。请问为啥应该要有一个电容,L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木有电容,就是一个磁珠。请问为啥应该要有一个电容,LC滤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磁珠就是对一定的频率的信号呈现电阻和电感特性。

使用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

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起到滤波效果。

磁珠适合较高频率的滤波。

电源滤波,可以使用电感。电感在低频滤波效果好。所以用在电源滤波很适合。

这个电路里主要是对高点的频率进行滤波。防止这些信号干扰CPU的正常工作。

有一些带cpu射频芯片的推荐电路也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