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发过一个1588BS 点阵的求助帖,这是后续,有关于51单片机的

楼主:
是这样的,用万用表测我焊接在板上的1588bs点阵,发现功能完好,然后我又焊接了74HC595的芯片,并测试点阵,功能完好,后来焊接stc51芯片,发现原来的点阵不能用了,这时候我想到是不是因为芯片外侧的引脚是互通的,所以导致电流分流,点阵不能正常使用,我的pcb板没有安装芯片插座。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使得我的点阵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是的话,请告诉我改怎么做。谢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1540-1-1.html 这是原贴! 谢谢大家!

我的点阵一边接74hc5959 一边接p0端。

网友A:
电路原理图放一下,焊接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原理图放一下,焊接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整个pcb文件在我发的求助帖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pcb文件在我发的求助帖里

这里的74hc595我之后又换了,在pcb文件里直接换的。

网友C:
点阵的话现在能否单个测试每个点阵的小灯是正常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阵的话现在能否单个测试每个点阵的小灯是正常的呢

一开始只焊点阵,我测试了一下,就测试两个灯,没有全测,但我认为应该都是好的,但后面焊完stc芯片后,现在测那两个灯,要么不亮,要么亮了几个灯。。。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只焊点阵,我测试了一下,就测试两个灯,没有全测,但我认为应该都是好的,但后面焊完stc芯片后, ...

给你发了个电路设计参考资料和程序,楼主参考一下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了个电路设计参考资料和程序,楼主参考一下叭

谢谢了!我的点阵没有问题,发现好像是程序 和接线问题,我的po口一直输出为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的点阵没有问题,发现好像是程序 和接线问题,我的po口一直输出为0 。。

P0口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呀,要接个10k的排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0口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呀,要接个10k的排组

是的啊。。。。。上拉电阻的作用不是因为po口里面没有电阻所以要接上拉,但好像上拉电阻的作用没那么简单。。

网友B:
那要加多大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加多大的上拉电阻呢

上拉电阻一般为10K的排组,仿真软件里面有一定的容错性,具体到电路里面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上拉电阻的作用不是因为po口里面没有电阻所以要接上拉,但好像上拉电阻的作用没那么简单 ...

上拉电阻的连接,你看看这个他给单片机的引脚接的上拉电阻,10K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的连接,你看看这个他给单片机的引脚接的上拉电阻,10K的排阻

这是我下午改的。您看看上拉电阻这样接有没有问题,还有排阻和点阵有的孔是上接线有些是下接线,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PCB4.Pcb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