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选择

楼主:
做RF模块 在哪里可以看到晶体管是否符合自己要求啊,比如频率、电压这些

网友A:
『在哪里可以看到晶体管是否符合自己要求啊』

那当然是到三极管手册里面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以看到晶体管是否符合自己要求啊』 那当然是到三极管手册里面查找。

就那个Datasheet吗,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要做5Ghz的振荡器,那就要选择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的范围。那我最开始怎么知道哪些管子能不能工作到5G啊  ,还是自己每个官网查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Datasheet吗,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要做5Ghz的振荡器,那就要选择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的范围。那我最 ...

『还是自己每个官网查找吗?』

恐怕还是要自己到各官方网站查找。

也许别人有更好的办法。你再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Datasheet吗,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要做5Ghz的振荡器,那就要选择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的范围。那我最 ...

『比如我要做5Ghz的振荡器』

5GHz的信号,真空中波长仅6厘米。这么高的频率,恐怕不能使用普通的振荡电路了。如果是采用分立三极管,我不知道有哪个型号可以工作到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现在基本是沿用参考设计给的物料

网友:
先在网上搜相关器件的制造商,再去制造商网站找资料。想简单点,除非你能找到设计参考,实物或文档都行,再根据涉及的型号去生产商网站找资料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