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费电吗?

楼主:
为了方便,电脑和手机的充电器平时不用的时候都是一直插在插座上的

大家觉得这样费电吗?对充电器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当然要费电,对电源适配器(注意,充电器是充电器,跟电源适配器是两种不同的设备)的寿命也不利。插座可以选择带开关的,用多个带开关的插座来管理不同的用电设备。

网友B:
为什么一直插着??我一般不插着的,用完就给拔掉了

网友C:
充电器不用的时候(负载已断开)比用的时候(接入负载)消耗的电能要少,但仍要消耗一定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费电,对电源适配器(注意,充电器是充电器,跟电源适配器是两种不同的设备)的寿命也不利。插座可以 ...

了解了,看来得弄个带开关的插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直插着??我一般不插着的,用完就给拔掉了

主要是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不用的时候(负载已断开)比用的时候(接入负载)消耗的电能要少,但仍要消耗一定电能。

现在每月电费要150左右 节约能源从现在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每月电费要150左右 节约能源从现在开始

我怀疑你家刘英开了大功率用电器;我平时也是不拔,这玩意费不了多少电

网友:
这点耗电,老式机械电表根本不会走

网友:
回家赶紧拔充电线去

网友:
2009年国家有个行业标准,yd-t1591-2009“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和充电/数据接口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规定

电源适配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应在500mA至1500 mA的范围内,由制造商确定。

标准规定,在没有电源适配器的负载能耗的情况下,功耗小于150 mW。

常规充电器将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网友:
现在的新GaN技术充电器都到65W了,大家都在炒作谁的充的快,但都好像只字不提静态功耗如何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家刘英开了大功率用电器;我平时也是不拔,这玩意费不了多少电

刘英是哪个?

网友:
英子呀,刘能女儿。

网友:
只要我忘记了,过一段时间去拔下来,我就后怕的厉害,怕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