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二极管电压测试“跳坑”注意事项——硬件的板载测试验证

楼主:
硬件的板载测试验证是什么

在电路设计开发中,电路板上的一些基础器件(二极管、三极管、磁性器件等)在设计初的性能指标是理想的,但最终实际样板调试却发现性能相差甚远。究竟是前端设计环节的问题,还是后期样板调试过程中方法错误导致的隐患呢?

接下来,“攻城狮”将结合实际工程调试,就和大家分享关于二极管的相关“跳坑”亲身体验。

二极管电压测试特别注意事项

很多工程师都存在的误区:二极管电压测试,如此简单的技能,还有什么注意的?电压表一测不就完事了吗?

插件电阻引脚或者其他导体焊接到贴片二极管的两端(插件二极管视情况可不焊接)。

错误点:焊接的测试点短路到旁边的器件(散热片)。

错误示意图1

注意点:焊接的测试点不宜太细,防止与探头之间接触不良,影响测试结果;焊接测试点后需检查,防止测试点短路到其它器件。

将电压探头接到示波器的探头补偿端子,进行校正。

注意点:手动校准的探头需使用非导体螺丝刀旋转螺丝。

二极管正极为静态点,将探头的正极接到二极管的负极,探头地线接到二极管的正极。将示波器设置为“正相”,“上升沿触发”,“全带宽”,测量值选择最大值。

二极管负极为静态点(例:整流二极管)将探头的正极接到二极管的正极,探头地线接到二极管的负极,将示波器设置为“反相”,“下降沿触发”,“全带宽”,测量值选择最大值;

错误点:吸收电路的二极管需用差分探头进行测试。

错误示意图2

二极管两端都为动态点。使用差分进行测试,差分的正极接到二极管的负极,差分的负极接到正极,将示波器设置为“正相”,“上升沿触发”,“全带宽”,测量值选择最大值。

错误点:探头地线走线太长,圈住了干扰源。

错误示意图3

注意事项:探头地线不宜过长,不宜绕过干扰较大的区域(MOS、变压器、电感等);测试点电压小于300V的用10X电压探头,大于300V的用100X探头,示波器选择合适的档位及幅度,波形以覆盖屏幕三分之二为宜。

产品满载稳定工作后,分别对每个输出端短路将触发沿上调,直至波形不再触发为止,读取该器件在输出端短路和输出开路异常时的最大电压应力值。

错误点:焊接的测试点较细,与探头接触不良。

错误示意图4

注意点:短路时使用短粗的导线,将开关直接接在板卡对应的测试点上面,不要接在电子负载的接口转接板上面,线太长可能出现短路异常状态(测试的应力可能出现偏大或偏小的情况)

以上为本次内容全部,希望对您有用,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这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持续关注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
很实用的测试经验,尤其是探头地线走线太长,圈住了干扰源往往不注意

网友:
图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