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合不合理,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但还是问问。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排阻是否合理,排阻接p0口充当上拉电阻 1腿接电源。然后点阵和排阻的孔能否就是一端接底线,一端接顶线。像图一样点阵有些孔是接红线,有些接蓝线。这样是可以的么

PCB4.PcbDoc

网友A:
额。。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的。看上去你都没搞懂为什么有蓝线红线。在top层是红色的,bottom层是蓝色的。都是连线的意思。只是所在层不一样。正常走线就可以

网友A:
通孔的话,在顶层底层走线都是可以的。如果是贴片的话只能在贴片对应层走,想要切换到其他层走线的话就需要打过孔给连通下

网友B:
我看P0口的排阻已经接上了,排阻的一个端口记得接上VC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的。看上去你都没搞懂为什么有蓝线红线。在top层是红色的,bottom层是蓝色的。都 ...

其实我也刚学。。我知道top是顶层是红线,bottom 是底层接蓝线,只是不确定,怕不行。这是我第一次绘制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P0口的排阻已经接上了,排阻的一个端口记得接上VCC

已经接到51单片机的vcc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孔的话,在顶层底层走线都是可以的。如果是贴片的话只能在贴片对应层走,想要切换到其他层走线的话就需要 ...

好的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刚学。。我知道top是顶层是红线,bottom 是底层接蓝线,只是不确定,怕不行。这是我第一次绘制pc ...

初学一定记得先理解好各个功能的概念,这样事半功倍。可以在pcb板块看下置顶帖那个新手入门推荐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