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中RC的选型

楼主:
我看了规格书,规格书中说是Gain=2*150K/R,那我如何去判定Gain的大小,从而去选择R的大小,以及F和C的大小

如果设计用一个1W的功放,如何去算?

网友A:
增益是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之比。

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多大?根据输入信号幅度来计算你的电路应该要多大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是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之比。 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多大?根据输入信号幅度来计算你的电路应该 ...

那个芯片没有说明输入信号幅度。。。。。

网友:
增益在手册中一般都能找到,大概看了一下,自己再去手册上确认一下下图的是否是你需要的增益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先测试一下要输入信号的大概幅度,然后设计放大倍数计算输出量,输出会不会出现失真,输入信号幅度过大也会出现失真,最大放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源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