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教CPLD倍频

楼主:
各位大佬求救,毕业设计需要做到200M300M,老师说最好到500M,然后输出复杂PWM,然后我发现MAX I I或者V到不了这么高,然后老师说倍频,然后我去某宝看开发板,老板说因为没有锁相环CPLD没法倍频,另一个老板说最多到100M,可以自己单独配晶振,老师对CPLD根本也不懂,我现在好懵不,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到500M,这么高的

要需要锁相环

问问老师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到500M,这么高的 要需要锁相环 问问老师什么方案

老师现在让我最简单的输出两相PWM,移相角,占空比,频率可控,通过DSP给这些信息,CPLD编程实现PWM输出,整个设计就是做DSP的PWM模块细节上做不好的地方,然后让我做到这么高的频率,还要稳定,还要实现一些功能,让我自己考虑,比方说当DSP发出这三个信号变化或者占空比突然到0或者1的时候,CPLD输出的波形不能立刻变,要等到周期结束再变。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在500M。

500M是时钟频率,还是PWM最大输出500M,如果是后者,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如果是前者,你可以找一个外部的锁相环,自己去配置一下。

但是输出必须是差分的,因为我见到一般200M的晶振都是差分输入。

再者CPLD的引脚能识别这么高速的频率信号么?就是收端能识别不。要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