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如图是理想积分电路,由于输出和输入的反向关系,在情况(1)中,当输入为恒定直流量时,输出如图中(1)所示?如果情况(1)中的分析正确,在情况(2)中,当输入为方波信号时,若想要得到正的三角波输出波形,是不是输入的方波信号要为负电压输入?

网友:
波形(2)不正确。

输入是0~Uin的正向脉冲。第一个Uin正向脉冲过后,输入降低为零,然后是第二个脉冲。输出在输入为零这段时间内,应该保持不变,即输出为一条水平线段。第二个脉冲到来,输出再以一定斜率下降。

网友A:
输出如下图中红色折线所示。

显然,输出不可能持续如此。用不了几个脉冲,输出即将负向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如下图中红色折线所示。 显然,输出不可能持续如此。用不了几个脉冲,输出即将负向饱和。

哦,想明白这个道理了,

但是在情况(2)中,为什么在输入为零时,输出依旧会保持而不减小呢?是不是因为反馈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另外积分电路确实可以起到波形转换作用,即输入方波,输出三角波,这种效果在首帖图中如何才能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4-14 08:46 输出如下图中红色折线所示。 显然,输出不可能持续如此。用不了几个脉 ...

数学上的积分,常数(零次幂函数)积分的结果是一次函数(一次幂函数),一次函数积分是二次函数……零这个数积分的结果是常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4-14 08:46 输出如下图中红色折线所示。 显然,输出不可能持续如此。用不了几个脉 ...

『为什么在输入为零时,输出依旧会保持而不减小呢?是不是因为反馈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输入为零,由运放两个输入端 “虚短”,反相输入端电位一定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即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由此,首帖电路中电阻R1通过的电流为零,电容C1中电流也为零,C1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输入为零时,输出依旧会保持而不减小呢?是不是因为反馈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输入为零,由 ...

“电容C1中电流也为零,C1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如果想让首贴的积分电路输出为三角波,是不是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运放要正负供电

(2)运放输入要为正弦波,而无直流分量。

这样在输入正半周时,积分电容C1电压呈现负电压方向增加,当输入负半周来到,积分电容C1上流过反向电流,积分电容电压呈现为由负电压向0上升,如此循环,得出三角波?

另外:运放要满足虚短虚断条件,是不是要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C1中电流也为零,C1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如果想让首贴的积分电路输出为三角波,是不是 ...

{如果想让首贴的积分电路输出为三角波,是不是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没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运放输入不一定为正弦波,其它波形亦可,只要没有直流分量。

如果要求输出为三角波,输入必须是矩形波,且无直流分量。换言之,输入信号对横轴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C1中电流也为零,C1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如果想让首贴的积分电路输出为三角波,是不是 ...

『另外:运放要满足虚短虚断条件,是不是要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

是的。

网友:
@shaorc

你的输出图是对的!

如果输出不希望在“零”以下的三角波,那输入是需要负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