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接触带MCU的蓝牙芯片,想知道这种芯片容易做成那种类似STM32开发板使用吗?

楼主:
刚开始接触带MCU的蓝牙芯片,想知道这种芯片容易做成那种类似STM32开发板使用吗?

只是想直接用有蓝牙的MCU。和常用的STM32+蓝牙模块比怎么样?怎样做比较好?

手里有两块ST的BLUENRG-LP芯片。

可能表达有些不准确见谅,万分感谢。

网友A:
我觉得使用BLUENRG的优势是体积小,成本低,功耗小。STM32+蓝牙模块适合对STM32比较精通可以缩短开发时间,或者某些功能只有STM32才能实现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使用BLUENRG的优势是体积小,成本低,功耗小。STM32+蓝牙模块适合对STM32比较精通可以缩短开发时间, ...

您好,请问如果把BLUENRG的芯片做成开发板的话,给别人用是需要重新学习芯片公司的例程吗,还是直接用stm32的开发经验就行了?

用这类芯片的目的就是想有使用STM32功能时直接使用蓝牙的功能,您觉得这样方便吗?

不知道我表述的是否清楚,见谅,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使用BLUENRG的优势是体积小,成本低,功耗小。STM32+蓝牙模块适合对STM32比较精通可以缩短开发时间, ...

大概就是这东西能不能自己当单片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东西能不能自己当单片机使用

可以自己当单片机用,这样你就可以不使用STM32了。

也可以配合STM32用,不过你都需要对这个芯片有一些了解,具体可以看看官网文档和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当单片机用,这样你就可以不使用STM32了。 也可以配合STM32用,不过你都需要对这个芯片有一些 ...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