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消费类电子接口发展展望——USB会一统天下吗?

楼主:
196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说到各类接口,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USB了。最常见的电脑,手机,甚至一些电视,移动智能设备,各种消费电子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记得早的时候,消费类电子的接口还是各式各样的,后来越来越方便,大部分情况下一根USB线就能解决。那么,USB是不是真的最终会一统消费类电子的天下呢?

USB接口的发展史是什么样的?又在众多种接口中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有熟悉,了解这些的网友吗?快来聊一聊吧~~

网友:
转一份芯耀辉科技技术支持总监刘好朋的一份主题演讲,来看看他对USB的看法:

发展历史丨30年风云,USB王者之气渐显

USB全称是Universal Serial Bus,名称体现了其通用性强、传输率高、兼容性好和即插即用的初心。迄今,USB接口标准已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95年,为解决接口通用性问题,第一代USB标准问世,传输速度仅为1.5Mbps,业内反响平平。第二阶段自2000年始,USB 2.0传输速度达到480Mbps,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数据传输应用。但在随后5年多间,USB标准并无新的亮点。

新的突破在第三阶段,以2008年发布USB 3.0、传输速度突破至5Gbps为标志。随后,2013年传输速度为10Gbps的USB3.1,2017年传输速度达20Gbps的USB3.2陆续发布。2019年发布的最新的USB4,最高速度可达40Gbps,终端产品于2020年底陆续面市,特别是英特尔酷睿11代产品集成了支持USB4的Thunderbolt 4,被业内视为USB4标准开始普及的标志性事件。

图:USB标准发展史

未来趋势丨USB技术演进瞄准高速、兼容

多年来,USB接口标准不断更新升级,得益于强大的兼容性,不同代际共存于市的情况很普遍。刘好朋从USB应用市场采纳角度分析,呈现两种趋势:一个是传统应用中,新标准普及节奏快慢不一;另一个是新兴应用中,新标准起驱动作用。

举例而言,游戏、VR/AR等设备对新的USB标准采纳最为保守。虽然需求量很大,但它们更渴盼统一接口,整合所有电源线、控制线、数据线、音视频线等。USB4等新一代USB标准符合以上的需求,更适合这个场景,可支持4K、8K甚至未来的10K视频传输,再加持低延时、可变刷新率等先进特性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将加快该类应用对USB新标准的采纳进程。

他还提到应用市场的发展,促使USB接口技术演进呈现以下趋势:持续挑战更高传输速度;不断兼容多种协议等。

预计2025年前后,USB接口的传输速度有望达到近80Gbps,继续保持相对Thunderbolt的竞争力。同时, Type-C作为大一统的接口形态,其机械特性和电气特性会有进一步优化设计;而连接线缆可能全部被主动式线缆取代,来适配长度要求。

USB也将继续保持对多协议的兼容,包括对不同代际的USB标准,如USB 3.1、USB 3.2和USB4等,以及快充标准USB PD,还有DisplayPort、PCIe、Thunderbolt,未来甚至 HDMI 和 以太网等都有可能将纳入USB接口支持范围,成为名副其实“一统天下”的王者。

挑战及应对丨芯耀辉先进USB IP,破解高速接口设计挑战三大难

USB市场空间可观,但产品快速落地和迭代,给芯片设计和测试提出了更多挑战:传输速度极高,接口协议极多,快充协议极多,协议升级加快。作为高速接口IP供应商,芯耀辉对此有如下洞察,并基于USB PHY IP多年设计积累和优秀架构提供灵活易用的完整解决方案。

挑战一:需要适配各种复杂应用场景。

如图,为支持不同的编码,包括8/10bit,128/132bit,还有可选的64/66bit;不同的协议,USB、DP,以及可选的Thunderbolt、PCIe等,以及繁多的传输速率和协议电气特性等。IP设计上需要通盘考虑、逐个优化。

图:USB PHY IP设计挑战——适配复杂应用场景

挑战二:更加严苛的信道插损预算。

USB3.1 Gen1 5Gbps的信道插损根据DFP和UFP不同、接口类型不同,预算不尽相同,连接线缆的要求也不相同。而USB3.1 Gen2 10Gbp,统一了DFP和UFP的预算,和接口类型、线缆无关。但这其实变相提升了对封装、PCB、线缆的设计要求,更是提高了PHY IP的设计难度。因为一颗芯片必须要适配多种不同应用场景,对IP设计、整个芯片系统设计和测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USB PHY IP设计挑战——严苛的信道插损预算

挑战三:USB4复杂的发送端和接收端均衡与严格的误码率要求。

USB4链路训练采用和PCIe Training类似反馈方法,发送端在发送训练序列的同时,将自身接收端对于对接发送端的FFE请求反馈,在预设值中找到适应的最优均衡值。USB4要支持多达16个预设值的快速遍历。接收端要适应不同频率的周期抖动,每一个周期抖动都要通过PRBS31的低误码率测试,协议要求误码率1e-12,为了尽可能增加系统设计的裕量,通常IP在设计中会把目标误码率降低到1e-13,甚至更低水平。

图:USB4 PHY IP设计挑战 -- USB4复杂的发送端和接收端均衡与严格的误码率要求

全文见:https://news.eeworld.com.cn/mndz/ic532563.html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如果是单片机这一块的话,USB还是没有串口好用,不过USB也开始慢慢占领串口了。可能是因为速率快,稳定性好,而且接口通用等一些优势因素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USB传输速率快,接口简单、支持热插拔,2.0的协议还有一些局限性,3.0减去了其繁琐,脱颖而出是自然,但对速度和协议适配最好有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