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RISC-V底层原理分析gd32vf103的中断行为

楼主:
  • 1.概述

  • 2.中断向量表初始化

  • 3.详细分析一下irq_entry

  • 4.关于gd32vf103中断编程模型的理解

1.概述

在处理riscv处理器中断的时候,需要弄清楚两个概念:

1.向量中断

2.非向量中断

对于向量中断,其中断发生后,pc指针会根据中断的类型跳转到基地址+中断号*4的地址处去执行中断处理程序,做过stm32的,应该比较清楚向量中断的大概样子。当然,riscv也是支持这种向量中断,这样每个地址处会安排一个特定的中断处理函数,当中断发生后,跳转到特定的函数去执行即可。

对于非向量中断,则表示中断发生后只有一个入口,需要在这一个中断中去判断具体中断号,这种行为可以在常见的mips处理器、sparc处理器中看到。

既然riscv支持这两种中断处理方式,正好gd32vf103的库函数也实现了这两种机制,那么就彻底的分析一下实现的策略。

2.中断向量表初始化

任何代码在最初的汇编级别的初始化时,都会指定向量的基地址。当然riscv也不例外。

对于向量中断来说

    /*
     * Intialize ECLIC vector interrupt
     * base address mtvt to vector_base
     */
    la t0, vector_base
    csrw CSR_MTVT, t0

这里的理解就向mtvt寄存器中存放vector_base,该处存放向量地址入口,每个向量中断发生,则根据偏移执行对应的函数。

    .globl vector_base
    .type vector_base, @object
vector_base:
#if defined(DOWNLOAD_MODE) && (DOWNLOAD_MODE != DOWNLOAD_MODE_FLASH)
    j _start                                                /* 0: Reserved, Jump to _start when reset for ILM/FlashXIP mode.*/
    .align LOG_REGBYTES                                     /*    Need to align 4 byte for RV32, 8 Byte for RV64 */
#else
    DECLARE_INT_HANDLER     default_intexc_handler          /* 0: Reserved, default handler for Flash download mode */
#endif
    DECLARE_INT_HANDLER     default_intexc_handler          /* 1: Reserved */
    DECLARE_INT_HANDLER     default_intexc_handler          /* 2: Reserved */
    DECLARE_INT_HANDLER     eclic_msip_handler              /* 3: Machine software interrupt */

    DECLARE_INT_HANDLER     default_intexc_handler          /* 4: Reserved */
    DECLARE_INT_HANDLER     default_intexc_handler          /* 5: Reserved */
    .
    .
    .

对于向量函数的处理,不用过多介绍。

下面非向量中断的入口

    /*
     * Set ECLIC non-vector entry to be controlled
     * by mtvt2 CSR register.
     * Intialize ECLIC non-vector interrupt
     * base address mtvt2 to irq_entry.
     */
    la t0, irq_entry
    csrw CSR_MTVT2, t0
    csrs CSR_MTVT2, 0x1

其中irq_entry表示了非向量的处理过程。csrs CSR_MTVT2, 0x1该指令的解析如下:

mtvt2[0] = 1 mtvt2[0]为0时,中断入口使用mtvec寄存器,mtvt2[0]为1时,中断入口为mtvt2[31:2]。

3.详细分析一下irq_entry

分析非向量中断的行为,可以更好的理解riscv的中断底层的处理机制。

.global irq_entry
/* This label will be set to MTVT2 register */
irq_entry:
    /* Save the caller saving registers (context) */
    SAVE_CONTEXT
    /* Save the necessary CSR registers */
    SAVE_CSR_CONTEXT

    /* This special CSR read/write operation, which is actually
     * claim the CLIC to find its pending highest ID, if the ID
     * is not 0, then automatically enable the mstatus.MIE, and
     * jump to its vector-entry-label, and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
    csrrw ra, CSR_JALMNXTI, ra

    /* Critical section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
    DISABLE_MIE

    /* Restore the necessary CSR registers */
    RESTORE_CSR_CONTEXT
    /* Restore the caller saving registers (context) */
    RESTORE_CONTEXT

    /* Return to regular code */
    mret

从中断处理的原理上来讲,中断处理分三部分:

1.保存当前现场

2.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3.恢复现场

其中SAVE_CONTEXT确实是保存上下文现场的方式。

.macro SAVE_CONTEXT
    csrrw sp, CSR_MSCRATCHCSWL, sp
    /* Allocate stack space for context saving */
#ifndef __riscv_32e
    addi sp, sp, -20*REGBYTES
#else
    addi sp, sp, -14*REGBYTES
#endif /* __riscv_32e */

    STORE x1, 0*REGBYTES(sp)
    STORE x4, 1*REGBYTES(sp)
    STORE x5, 2*REGBYTES(sp)
    STORE x6, 3*REGBYTES(sp)
    STORE x7, 4*REGBYTES(sp)
    STORE x10, 5*REGBYTES(sp)
    STORE x11, 6*REGBYTES(sp)
    STORE x12, 7*REGBYTES(sp)
    STORE x13, 8*REGBYTES(sp)
    STORE x14, 9*REGBYTES(sp)
    STORE x15, 10*REGBYTES(sp)
#ifndef __riscv_32e
    STORE x16, 14*REGBYTES(sp)
    STORE x17, 15*REGBYTES(sp)
    STORE x28, 16*REGBYTES(sp)
    STORE x29, 17*REGBYTES(sp)
    STORE x30, 18*REGBYTES(sp)
    STORE x31, 19*REGBYTES(sp)
#endif /* __riscv_32e */
.endm

按照riscv的数据模型,又分为I数据模型和E数据模型,这部分在riscv的MISA寄存器中有描述。简而言之,E数据模型会比I数据模型少一半的寄存器,E数据模型是专门针对嵌入式应用场景的,更少的寄存器意味着更快速的压栈和出栈,实时性相应会更加优秀。

I数据模型一共有32个寄存器,而E数据模型是16个寄存器。

所以在进行中断入栈的时候,E数据模型会压入10个寄存器。

caller代表中断上层函数可以使用的寄存器,所以

x1,x5,x6,x7,x10,x11,x12,x13,x14,x15

这10个寄存器会保存,上述程序多保存了x4。

下面理解一下中断的处理,通过csrrw ra, CSR_JALMNXTI, ra该指令进行分析。

不难发现,这个是个芯来自定义扩展指令,CSR_JALMNXTI寄存器通过gdb解析可以看到如下的数据

其中0x7ed则是该寄存器的地址。

那么一条指令是如何实现中断的处理的呢?

实际上该指令首先会判断当前eclic中是否有挂起未处理的中断,如果没有,那这条指令向下执行,并不会处理任何事情,一旦存在,那么会跳转到eclic的中断向量的入口,这里便是关键的地方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默认进入中断时,保存现场时,此处是关闭中断的,当执行这条语句,中断便会开启,然后判断是否还有中断未响应,这样可以达到中断咬尾的效果。

并且当中断处理函数执行完成后,又会回到该指令执行一次,判断是否还需要处理中断。这一切的行为都是由硬件完成,大大提高中断处理的效率。

现场恢复则是中断处理的逆过程,这里不赘述。

4.关于gd32vf103中断编程模型的理解

对于cortex-m3等处理器来说,riscv的底层模型似乎更加复杂一些,但是实际上弄清楚riscv中断处理模型,eclic中断处理机制,以及向量中断,非向量中断和一条中断处理指令csrrw ra, CSR_JALMNXTI, ra后,也不会觉得十分的难以理解。

玩gd32vf103,其riscv底层汇编级别的中断处理一般都不会太多需要修改的,理解就可以。需要使用好的是eclic配置,还有相关的gpio的中断引脚的配置即可。将中断线、eclic配置完成,具体中断处理函数中实现自己的业务逻辑即可,不需要有许多学习成本。

网友:
riscv的中断处理过程哪里可以看到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