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关于推挽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计算

楼主:
参数,输入DC6-12V,输出AC100V,  F=3Mhz, 输出功率10W

目前计算参数如下:

   选取的EPC17磁芯,

   Np=0.04, 考虑实际情况,取Np=2Ts,

   匝数比n=1:15,

   Ns=2*15=30 Ts,

    Dp=0.61mm,  选用 漆包线:0.35mm*3股

    Ds=0.09mm,选用漆包线:0.15mm

    电感量不知怎么计算,

有请各路高手检查一下,多谢。

网友A:
3MHz,这个频率相当高。校验过磁芯的铁损么?

匝数比n=1:15,能够在电源电压为6V时输出100V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MHz,这个频率相当高。校验过磁芯的铁损么? 匝数比n=1:15,能够在电源电压为6V时输出100V么?

输出不需要太精确,范围可调的

帮忙检查一下计算过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不需要太精确,范围可调的 帮忙检查一下计算过程,多谢!

考虑到性能和成本,磁芯选用PC50/PC55,不知可行不?

网友C:
F=3Mhz,根本不可能,哪里找的外行,在想当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3Mhz,根本不可能,哪里找的外行,在想当然

可能不可能,你实验过?

样品已经有了,个别参数优化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可能,你实验过? 样品已经有了,个别参数优化一下就行。

那你样品都有了,做个实验看看就行了,变压器用LCR表测一下就行了。最好给我们见识一下这种空想出来的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Hz,这个频率相当高。校验过磁芯的铁损么? 匝数比n=1:15,能够在电源电压为6V时输出100V么?

输入DC6-12V,输出AC100V,  F=3Mhz, 输出功率10W,推挽变压器。

根据这个要求,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F=3Mhz,根本不可能,哪里找的外行,在想当然

输入DC6-12V,输出AC100V,  F=3Mhz, 输出功率10W,推挽变压器。

根据这个要求,如何设计?

有能力直接回答,没能力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