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线路接线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双向可控硅在电路上的接线方式,因为是双向的,所以我就将T2,T1对调结构可控硅一直处于导通的状态,无法控制,将T2,T1换回来之后就正常了,看了资料上说的有4种触发方式,理论上调换T2,T1之后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为何会一直导通呢?

可控硅4种触发线路图

可控硅4种触发线路图

可控硅在电路上的接线

可控硅在电路上的接线

网友:
初次发帖,希望大神帮忙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根据你的2图,想一想T1和T2对调后,即使光耦未导通,是否有电压作用于G与T1之间。

网友:
建议楼主把T1、T2弄反后的实际电路画出来,只画可控硅和R204即可,再对比典型电路就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