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二极管的选用问题

楼主:
我在模拟量输入的接口电路中加入了一个“二极管嵌位电路”,目的是用来保护运放电路的输入。问题有三个:

1、这种电路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该电路是否会引起较大的输入误差?

2、如果有必要,那么该选取什么样的二极管类型。A、普通二极管 ,B、TVS二极管, C、肖特基二极管,D、其它类型的二极管?

3、该电路作为保护用,对信号输入有什么要求,应该注意些问题?

网友:
1、这种电路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该电路是否会引起较大的输入误差?

是否有必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运放的输入信号是驻极体麦克风,运放输入端损坏的可能性极小,那就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保护电路。如果输入信号是从另一块距离较远的板子上来的信号,甚至是电话线,那就有必要。

网友:
2、如果有必要,那么该选取什么样的二极管类型

这和第一个问题中 “是否会引起较大的输入误差?” 有关。

对高输出阻抗的信号源来说,普通二极管的分布电容较大,是个比较重的负载。此种情况应该选用具有较小分布电容的二极管,例如1N4148。

如果信号线上可能产生很强的干扰信号,那么考虑用TVS管。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考虑到运放的安全输入范围,根据输入最大值来选择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按照楼主的思路,二极管很有必要,推荐1n400x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电路图上的二极管选的就可以,4007.4001二极管拿来用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