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测试问题

楼主:
        麻烦大家了。

        前段时间做了一块板子,是一路USB转四路RS232输出,我领导测试时,直接把SP232E的RXD和TXD短路在一起,一根USB线连接在电脑供电加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可以收发没有问题。

        自己奇怪的是SP232E输出应该是差分信号,短路后该挂掉才对 ,为什么还是能正常收发 。

网友A:
RS232是单端信号,测试232接口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短路232侧的收发,你自己看看电路吧。差分传输的是RS422和RS485。

网友:
能问这样的问题一定是电子小白了,SP232E输出不不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
短路的是哪个地方,继续收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232是单端信号,测试232接口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短路232侧的收发,你自己看看电路吧。差分传输的是RS422和 ...

感谢,没留意过,走线还特意按差分信号等长走的RXD与T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没留意过,走线还特意按差分信号等长走的RXD与TXD

差分线也未必需要等长,必须考察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