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开发板上电教程——疯壳·开发板系列

楼主:
目录

硬件连接

电池供电

USB口供电

注意:

硬件连接

做完全部的实验,需要有以下模块:

WT手机开发板(手机主控底板+手机电容屏模块+FPC_30P排线+GSM天线);

200W摄像头模组;

心率体温模块;

NFC模块(带卡片);

WT_手环开发板;

3.7V锂电池;

Micro USB数据线;

耳机;

TF卡;

SIM卡;

杜邦线;

这里我们就以完整的实验为例来进行硬件连接,首先通过FPC_30P排线连接屏幕模块背面的J1和主控底板的J4,如下图所示:

通过杜邦线连接心率体温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到J9J10引脚,与心率体温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Output->SPI_MOSI(J10)POWER->SPI_CS(J10)GND->GND(J9)3V3->3V3(J9)SCL->SCL(J9)SDA->SDA(J9),如下图所示:

通过杜邦线连接NFC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刚到J7J10引脚,与NFC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串口引脚交叉),分别为:RX->TX(J7)TX->RX(J7)GND->GND(J7)3V3->3V3(J10),如下图所示:

将存储好音乐的TF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U8卡槽里。SIM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SIM卡卡槽U11中。将200W摄像头模组插在摄像头接口CM1上。插上耳机,如下图所示:

电池供电

    可以将锂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到主控底板右下角的J5两个引脚,其中方形引脚连接电池正极,椭圆形引脚(不确定可以使用万用表测一下,与GND连接)连接电池负极,如下图所示:

USB口供电

    可以使用Micro USB接口的数据线,就是一般安卓手机使用的数据线,插上主控底板下方的USB接口即可,另一端最好连接手机的充电适配器,如下图所示:

注意:

由于开发板中我们预先烧写好代码,会使用到SIM900ASIN900A的启动电流峰值为2A,单独USB供电不足,需要使用到电池来供电,所以最好是电池和USB两种供电方式同时使用。

疯壳ARM双处理器手机开发板1-1.如何上电(STM32F4-ARM-Cortex-M4内核双处理器手机开发套件).pdf

网友:
电池包插座J5距离铜螺柱设计的距离太近了

喜欢这样的测评,图标识的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