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

楼主: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进行放大和ADC采样。应该选用怎样的放大器或者带OP的MCU?要考虑哪些性能参数?

网友:
16us的时间不算很短,对放大器的带宽要求不高,但若要求无失真,放大器的带宽要求比较高,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可能要达到数十MHz,而且输出压摆率要够大。

幅度50mV,放大到5V不过是100倍,这个要求也不算高。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