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ST公司BLUENRG-LP的大佬?想请教问题

楼主:
刚开始接触BLUENRG-LP这块芯片,在看官方例程时发现这三个例程好像是一个程序,应该怎么改才能实现主从互联呢?

还有官方给的例程里有没有能使主机自动往从机发数据的例程,比如内部ADC采样得到的电压和温度传输给从机,从机从串口输出给PC?

十分感谢!

网友A:
ST公司BLUENRG-LP芯片在多连(一拖多,主从一体)特性的支持上有优化,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如果互联通信要看看官方手册

BLUENRG-1/-2 关于此的实现相关资料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公司BLUENRG-LP芯片在多连(一拖多,主从一体)特性的支持上有优化,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如果互联通信要看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不是一个程序 server是外设 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 client是类似手机的角色 可以连接ser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程序 server是外设 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 client是类似手机的角色 可以连接server

我知道这两个程序应该是一主一个从,但是通过下载的这个官网程序打开的文件就是一个程序。

下载的BlueNRG-LP DK 1.0.0我也打开看了,也只有一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这两个程序应该是一主一个从,但是通过下载的这个官网程序打开的文件就是一个程序。 下载的Blue ...

一个工程,但是对应不同的内容,源文件里使用了大量的宏定义,可以通过选择对应的角色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程,但是对应不同的内容,源文件里使用了大量的宏定义,可以通过选择对应的角色实现不同的功能。 ...

谢谢大佬,但我用keil5就这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啊,不知道您那和我这一样不?是不是要改些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程,但是对应不同的内容,源文件里使用了大量的宏定义,可以通过选择对应的角色实现不同的功能。 ...

还有一个请教您问题,我的一块单板之前正常,在下载了BLE Beacon的例程后就不能正常下载程序了,keil5 的SWDIO就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网上查的一些办法也试了还是不好,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但我用keil5就这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啊,不知道您那和我这一样不?是不是要改些程序

MDK在这个地方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请教您问题,我的一块单板之前正常,在下载了BLE Beacon的例程后就不能正常下载程序了,keil5 的 ...

应该是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的,使用BlueNRG-LP Navigator刷一个其它程序 ,或者使用BlueNRG-X Flasher Utility通过串口方式擦除程序。

如果只有JTAG方式,试着把RST引脚正确连接到仿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的,使用BlueNRG-LP Navigator刷一个其它程序 ,或者使用BlueNRG-X Flasher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这画的板子只有基础功能,能调试以及蓝牙互联,引出了电源、地、SWDIO、SWDCLK、RSTN进行调试,在用stlink连接后使用您说的方式并没有成功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这画的板子只有基础功能,能调试以及蓝牙互联,引出了电源、地、SWDIO、SWDCLK、RST ...

网友B:
试试手动复位,比如按住复位按键,或者用镊子短路RST和GND,然后点擦除或者下载程序,同时松开复位按键或取下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手动复位,比如按住复位按键,或者用镊子短路RST和GND,然后点擦除或者下载程序,同时松开复位按键或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按住复位键成功擦除,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