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板“碰上”RTT】遇到了问题,求解决

楼主:
开发环境:
RT-Thread版本:4.0.3
操作系统:Windows 10
RT-Thread Studio版本:2.0.0
开发板MCU:AB5301A

问题是:下载RT-Thread固件时,我安装的是在博客上找的【Downloader下载工具】

,安装完驱动后,Downloader显示无在线设备。如下图:

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大神解决。

下图是开发板

网友:
先确认一下设备管理器识别到串口没?验证下驱动

网友A:
用手边的其他USB转串口也是可以下载程序的,拔掉J5、J1,VCC接J5最后侧,TX接J5,RX接TX,就OK了

网友:
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找到串口设备,如果没有看到是不是需要CP2102的驱动。

能找到的话点开上图串口边上的小箭头,选择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边的其他USB转串口也是可以下载程序的,拔掉J5、J1,VCC接J5最后侧,TX接J5,RX接TX,就OK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