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看看这个ATMEL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
ATMLH446

K1 HA

D4W37A

网友A:
应该是个i2C的eeprom吧 atmel的

网友B:
ATMLH446 直接搜就可以

网友:
ATMLH444 百度上有资料 ATMLH446没查到。

TheAtmel®ATMLH444provides16,384-bitsofserialelectricallyerasableandpro-grammableread-onlymemory(EEPROM)organizedas2,048wordsof8-bits
each.Thedeviceisoptimizedforuseinmanyindustrialandcommercial applicationswhere low-powerandlow-voltageoperationareessential.TheATMLH444isavailableinspace-saving8-leadPDIP,8-leadJEDECSOIC,8-leadTSSOP,8-leadUDFN,8-leadXDFN,5-leadSOT23,and8-ballVFBGAPackagesandisaccessedviaaTwo-wireserialinterface.Inaddition,theATMLH444operatesfrom1.7Vto5.5V.

网友C:
ATML的存储芯片EEPROM

K1  MA

网友:
这个帖子回复应该有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933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i2C的eeprom吧 atmel的

请问具体型号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LH446 直接搜就可以

446应该是DC日期  K1 才是型号 就是不知道K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ML的存储芯片EEPROM K1  MA

具体型号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