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封装中没有使用到的运放怎么接?

楼主:
我使用了ADA4891-2双路运放,只使用到一个放大器放大信号10倍,剩下一个放大器没有使用,收据手册上说“以单位增益配置连接所有不用的放大器,并将同相输入端连接到中间电源
电压。”这里的“中间电源电压”是什么意思?是直接接电源电压吗?

网友A:
就是电源电压的中值。正负对称电源供电时,中值为0。单电源供电时,中值为1/2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源电压的中值。正负对称电源供电时,中值为0。单电源供电时,中值为1/2Vcc。

懂了,就是第一个图,我还以为是(+Vs-(-Vs))/2=Vs

网友B:
楼主贴出的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表示得很清楚:第一幅图使用双电源,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正负电源联接处),第二幅图使用单电源,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两个电阻中点,即电源电压一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出的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表示得很清楚:第一幅图使用双电源,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正负电源联接处),第 ...

哦哦,我懂了,就是第一个图的接法。我被下面那个双极性电源想多了,以为是另一种情况。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unyang 发表于 2021-4-16 14:05 就是电源电压的中值。正负对称电源供电时,中值为0。单电源供电时,中 ...

『我还以为是(+Vs-(-Vs))/2=Vs』

应该是 (+Vs+(-Vs))/2=0。

计算两个数值的平均值,是两个数值相加,再除以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Vs-(-Vs))/2=Vs』 应该是 (+Vs+(-Vs))/2=0。 计算两个数值的平均值,是两个数值相加 ...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