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后面接一个10uF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
经常看到运放输出后面接一个10uF电容,有些输出也接一个10uF电容,那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你指的是串联在输入与前级之间或输出与后级之间的电容,那是隔直耦合电容,用来传输交流信号并隔离直流,防止前后级间的直流电位互相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指的是串联在输入与前级之间或输出与后级之间的电容,那是隔直耦合电容,用来传输交流信号并隔离直流 ...

比如这个电路图中我框起来的两个10uF电容就是隔直耦合电容吗?那那个20pF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这个电路图中我框起来的两个10uF电容就是隔直耦合电容吗?那那个20pF呢?

目的应为高频去耦,但仅20pf的取值应没什么明显的作用,容量过小了。

网友:
应该是去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的应为高频去耦,但仅20pf的取值应没什么明显的作用,容量过小了。

那运放前后都要接交流耦合电容吗?我在设计一个DDS信号源,需要经过数字电位器分压,再经过运放放大,最后滤波,不知道要不要加耦合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运放前后都要接交流耦合电容吗?我在设计一个DDS信号源,需要经过数字电位器分压,再经过运放放大,最 ...

那可未必,交流耦合电容有其适用条件,在能不用时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未必,交流耦合电容有其适用条件,在能不用时尽量不用。

这样啊,那行

网友C:
@lcwd

20p电容用在非正弦波的信号回路中,用来防止振铃效应,

即即在多级耦合的信号处理中,信号在上升沿或下降前延有微小的振铃(寄生震荡)时,用来吸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wd   20p电容用在非正弦波的信号回路中,用来防止振铃效应, 即即在多级耦合的信号处理 ...

这个是AD9833信号源芯片输出后面的电容,我在设计没有加发现输出方波,确实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一条长长的线,有点震荡,这么说加了20PF电容就可以产生比较完整的方波吗?

网友C:
10u的作用当然是隔直作用,达到电路间交流耦合。

我看大家都回答了就没提。

20p电容:楼上的那个波形对你理解很有用,

就是消除红色圈内的这种崎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u的作用当然是隔直作用,达到电路间交流耦合。 我看大家都回答了就没提。 20p电容:楼上的那个波形 ...

好的,感谢,原来是这样。那可以使用20pF吗,楼上有位说20pF容量过小,效果不明显

网友:
根据情况加大,如果太大,则需要串联一个10欧姆小电阻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运放输出直接接10uF电容很容易使运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运放输出直接接10uF电容很容易使运放损坏!

为啥啊

网友:
AD9833哈哈,这个图有问题,你B站搜一下AD9833 AD9834有个视频讲了这个

网友:
这个现象的本质是由于输出端的电容导致反馈信号的滞后,专业说法是减小了反馈裕量导致运放的自激振荡,解决办法是用个和该电容阻抗差不多值的电阻进行串联,破坏其低通通道。你这个情况还好点,如果这个电容是在运放的负反馈引进(布线引起),那需要在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以高通通路补偿低通通路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