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4891运放】同向放大十倍电路仿真在高频时出错

楼主:
使用ADA4891运放同向放大十倍电路,幅值为0.32V,输入信号频率小于10MHz时仿真正确,当输入信号大于11MHz时,仿真直接报错。

按照ADA4891数据手册,放大十倍在12.7MHz才下降-3db,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

ADA4891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为220MHz,我更换AD8051仿真,AD8051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为110MHz,仿真在输入信号大于11MHz也没有报错,实在找不到原因在哪

网友:
我使用一个电位器对输入信号分压后,输入信号频率几百MHz仿真也不会出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运放工作电压超了,2.7V~5.5V,最大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工作电压超了,2.7V~5.5V,最大6V。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而且ADA4891是单电源供电。但是运放正电源接+5V时,运放负电源接地的话,仿真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