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寻找pt1000热敏电阻的pspise仿真模型??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电路仿真,但是发现需要的pt1000的pspise模型找不到。。。各位大哥知道怎么找吗。。。

网友A:
这种根据温度变化的电阻仿真不好做,可以考虑一下使用滑动可变电阻改变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根据温度变化的电阻仿真不好做,可以考虑一下使用滑动可变电阻改变一下参数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
二楼说对,根据温度变化的电阻仿真不好仿

网友:
就用电阻代替好了,温度电阻的变化你是没有办法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