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项目实战,平均负载过高,最后发现却是这个搞鬼

楼主:
原作者:写代码的篮球球痴

1.前言

最近在项目上遇到负载均衡过高的问题,分析好几天,还因此移植了一个CPU检测工具,后面在小二哥的指导找到了问题原因,小二哥有些读者应该会比较熟悉,之前发的微信滑动卡顿就是他分析的,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android系统工程师。

我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的是平均负载过高的时候,CPU占用和IOwait都是正常的,所以我第一时间还去查了僵尸进程,把僵尸进程都干掉后,发现CPU平均负载还是很高,最后在小二哥的提示下研究了下D进程,最后解决问题。

2.什么是平均负载?

使用命令

cat /proc/loadavg
6.00 6.00 6.00 1/721 5555

查看当前系统的平均负载,前三个数分别是 1分钟、5分钟、15分钟的平均进程数。第四个的分子是正在运行的进程数,分母是进程总数;最后一个最近运行的进程ID号。

或者使用

uptime
08:24:29 up 19:34,  0 users,  load average: 6.006.006.00

命令查看平均负载

  • 08:24:29 //当前时间
  • up 19:34 //运行时间
  • 0 users  //当前的用户数量
  • load average: 6.00, 6.00, 6.00 //分别是 1分钟、5分钟、15分钟的平均进程数

还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命令查看

dumpsys cpuinfo

所以什么是平均负载?

简单来说,平均负载是指单位时间内,系统处于可运行状态和不可中断状态的平均进程数,也就是平均活跃进程数,它和 CPU 使用率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里我先解释下,可运行状态和不可中断状态这俩词儿。所谓可运行状态的进程,是指正在使用 CPU 或者正在等待 CPU 的进程,也就是我们常用 ps 命令看到的,处于 R 状态(Running 或 Runnable)的进程。

不可中断状态的进程则是正处于内核态关键流程中的进程,并且这些流程是不可打断的,比如最常见的是等待硬件设备的 I/O 响应,也就是我们在 ps 命令中看到的 D 状态(Uninterruptible Sleep,也称为 Disk Sleep)的进程。

图片

把CPU当作一座桥梁,当load 等于1的时候,桥梁上正好有足够的汽车在行驶,当load等于0.5的时候,桥梁上还非常宽松,当load 等于1.7时候,说明已经有超负荷的汽车需要通过桥梁了。

3.平均负载与 CPU 使用率?

现实工作中,我们经常容易把平均负载和 CPU 使用率混淆,所以在这里,我也做一个区分。

可能你会疑惑,既然平均负载代表的是活跃进程数,那平均负载高了,不就意味着 CPU 使用率高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平均负载的含义上来,平均负载是指单位时间内,处于可运行状态和不可中断状态的进程数。

所以,它不仅包括了正在使用 CPU 的进程,还包括等待 CPU 和等待 I/O 的进程。而 CPU 使用率,是单位时间内 CPU 繁忙情况的统计,跟平均负载并不一定完全对应。

比如:

CPU 密集型进程,使用大量 CPU 会导致平均负载升高,此时这两者是一致的;I/O 密集型进程,等待 I/O 也会导致平均负载升高,但 CPU 使用率不一定很高;大量等待 CPU 的进程调度也会导致平均负载升高,此时的 CPU 使用率也会比较高。

4.使用top命令查看CPU使用情况

使用top命令查看cpu使用情况

Tasks: 250 total,   1 running, 242 sleeping,   0 stopped,   1 zombie
Mem:   2007724k total,   862320k used,  1145404free,    18576k buffers
Swap:  1505788k total,        0k used,  1505788free,   415260k cached
400%cpu   2%user   0%nice   1%sys 397%idle   0%iow   0%irq   0%sirq   0%host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CPU] %MEM     TIME+ ARGS
 5645 root         20   0 6.43.62.9M R  2.3   0.1   0:00.46 top
  515 system       18  -2 1.1153134M S  0.3   7.7   5:03.83 system_server
  318 shell        20   0  121.21.0M S  0.3   0.0   0:37.92 adbd --root_seclabel=u:r:su:s0
 5642 root          0 -2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9:1]
 5638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8:2]
 5614 root          0 -2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9:0]

可以看到cpu使用率不是很高

但是查看平均负载的时候,就很高

08:44:56 up 19:55,  0 users,  load average: 6.006.006.00

我们是4核CPU,如果平均负载低于4.0就是比较正常的,现在已经远远高于4.0了。

5.使用trace查看cpuloading

先使用脚本抓取trace文件

get_trace.bat 文件

@echo  off
adb root
adb wait-for-device
adb root

rem set size
adb shell "echo 16384 > /sys/kernel/debug/tracing/buffer_size_kb"
rem set or use debug method
adb shell "echo nop > /sys/kernel/debug/tracing/current_tracer"
rem set debug event
adb shell "echo 'sched_switch sched_wakeup sched_wakeup_new' > /sys/kernel/debug/tracing/set_event"
rem enable debug
rem adb shell "echo 1 >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ing_enabled >nul 2>&1"
rem stop debug
adb shell "echo 0 >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ing_on"
rem clear debug data
adb shell "echo >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e"

rem wait user to start
echo press any key to start ...
pause

rem start debug
adb shell "echo 1 >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ing_on"

rem wait user to stop
echo press any key to stop ...
pause

rem stop debug
adb shell "echo 0 >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ing_on"

echo pull debug data start ...
adb pull /sys/kernel/debug/tracing/trace sys_ftrace_data
echo pull debug data end

pause

获取trace文件 sys_ftrace_data

通过谷歌浏览器打开地址

chrome://tracing/

导入刚才的文件

图片

w放大,s缩小

a左移,d右移

通过分析CPU的使用情况,发现CPU工作不是非常繁忙,这和从TOP上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6.使用命令查看系统的D进程

首先要了解下什么是D进程

Linux进程状态

S (TASK_INTERRUPTIBLE),可中断的睡眠状态

D (TASK_UNINTERRUPTIBLE),不可中断的睡眠状态。

使用如下命令查看D进程的backtrace

echo w > proc/sysrq-trigger

关于 sysrq-trigger的说明可以自行百度,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喜。

然后查看内核日志,可以看到如下关键信息

6619.317533] (0)[1621:sh]  task                PC stack   pid father
[ 6619.317562] (0)[1621:sh]GCPU            D c0b6f590     0    25      2 0x000000006619.317576]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7585]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7609] (0)[1621:sh] r10:c1103948 r9:00000201 r8:c1103948 r7:c1103948
[ 6619.317627]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b72e4c>] (schedule_timeout+0x178/0x264)
[ 6619.317644] (0)[1621:sh] r4:7fffffff r3:dc8ba692
[ 6619.317655] (0)[1621:sh][<c0b72cd4>] (schedule_timeout) from [<c0b71bfc>] (__down+0x78/0xc4)
[ 6619.317670] (0)[1621:sh] r10:c1103948 r9:00000201 r8:c1103948 r7:000000026619.317687] (0)[1621:sh][<c0b71b84>] (__down) from [<c018d2d0>] (down+0x4c/0x60)
[ 6619.317705] (0)[1621:sh] r8:d038de88 r7:ffff1234 r6:c1103948 r5:d038ddcc
[ 6619.317721] (0)[1621:sh][<c018d284>] (down) from [<c070d630>] (KREE_ServSemaphoreDown+0x14/0x1c)
[ 6619.317740] (0)[1621:sh] r4:c0cc5fd8
[ 6619.317748] (0)[1621:sh][<c070d61c>] (KREE_ServSemaphoreDown) from [<c070bcf8>] (tz_service_call+0x74/0xc4)
[ 6619.317767] (0)[1621:sh][<c070bc84>] (tz_service_call) from [<c070bf30>] (KREE_TeeServiceCall+0xe8/0x290)
[ 6619.317781] (0)[1621:sh] r7:00000002 r6:00000001 r5:00000002 r4:000000006619.317799] (0)[1621:sh][<c070be48>] (KREE_TeeServiceCall) from [<c070c120>] (kree_thread_function+0x48/0x64)
[ 6619.317814]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070c0d8
[ 6619.317831] (0)[1621:sh][<c070c0d8>] (kree_thread_function) from [<c0148aec>] (kthread+0x114/0x12c)
[ 6619.317849] (0)[1621:sh] r5:d0354d40 r4:000000006619.317862]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7908] (0)[1621:sh]fuse_log        D c0b6f590     0    78      2 0x000000006619.317922]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7930]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7945]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0392b8c
[ 6619.317963]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148aa8>] (kthread+0xd0/0x12c)
[ 6619.317977] (0)[1621:sh] r4:00000000 r3:cf9032c0
[ 6619.317989]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8020] (0)[1621:sh]hang_detect     D c0b6f590     0   124      2 0x000000006619.318034]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8043]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8137] (0)[1621:sh] r10:00000001 r9:c1102100 r8:df5ebb80 r7:c1103948
[ 6619.318162]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b72e1c>] (schedule_timeout+0x148/0x264)
[ 6619.318180] (0)[1621:sh] r4:001cfb65 r3:000000006619.318190] (0)[1621:sh][<c0b72cd4>] (schedule_timeout) from [<c01ad908>] (msleep+0x34/0x40)
[ 6619.318209] (0)[1621:sh] r10:00000000 r9:c116e0a4 r8:cfb7dedc r7:c116e158
[ 6619.318228] (0)[1621:sh][<c01ad8d4>] (msleep) from [<c0733f5c>] (hang_detect_thread+0x94/0x318)
[ 6619.318244] (0)[1621:sh] r5:c116e158 r4:c1483ba8
[ 6619.318255] (0)[1621:sh][<c0733ec8>] (hang_detect_thread) from [<c0148aec>] (kthread+0x114/0x12c)
[ 6619.318270]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0733ec8
[ 6619.318286]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8320] (0)[1621:sh]mt_gpufreq_inpu D c0b6f590     0   164      2 0x000000006619.318333]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8340]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8354]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0512ebc
[ 6619.318370]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148aa8>] (kthread+0xd0/0x12c)
[ 6619.318384] (0)[1621:sh] r4:00000000 r3:cf825e40
[ 6619.318395]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8412] (0)[1621:sh]display_esd_che D c0b6f590     0   169      2 0x000000006619.318424]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8432]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8446]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0620888
[ 6619.318463]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148aa8>] (kthread+0xd0/0x12c)
[ 6619.318477] (0)[1621:sh] r4:00000000 r3:cfbfe580
[ 6619.318487]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8510] (0)[1621:sh]entropy_thread  D c0b6f590     0   182      2 0x000000006619.318523] (0)[1621:sh]Backtrace:
[ 6619.318531] (0)[1621:sh][<c0b6f244>] (__schedule) from [<c0b6faa0>] (schedule+0x54/0xc4)
[ 6619.318545] (0)[1621:sh] r10:c1103948 r9:00020107 r8:c1103948 r7:c1103948
[ 6619.318562] (0)[1621:sh][<c0b6fa4c>] (schedule) from [<c0b72e4c>] (schedule_timeout+0x178/0x264)
[ 6619.318577] (0)[1621:sh] r4:7fffffff r3:dc8ba692
[ 6619.318587] (0)[1621:sh][<c0b72cd4>] (schedule_timeout) from [<c0b71bfc>] (__down+0x78/0xc4)
[ 6619.318602] (0)[1621:sh] r10:c1103948 r9:00020107 r8:c1103948 r7:000000026619.318619] (0)[1621:sh][<c0b71b84>] (__down) from [<c018d2d0>] (down+0x4c/0x60)
[ 6619.318634] (0)[1621:sh] r8:ced01e68 r7:0000002d r6:c1103948 r5:ced01dac
[ 6619.318651] (0)[1621:sh][<c018d284>] (down) from [<c070d630>] (KREE_ServSemaphoreDown+0x14/0x1c)
[ 6619.318666] (0)[1621:sh] r4:c0cc5fd8
[ 6619.318674] (0)[1621:sh][<c070d61c>] (KREE_ServSemaphoreDown) from [<c070bcf8>] (tz_service_call+0x74/0xc4)
[ 6619.318689] (0)[1621:sh][<c070bc84>] (tz_service_call) from [<c070bf30>] (KREE_TeeServiceCall+0xe8/0x290)
[ 6619.318703] (0)[1621:sh] r7:00000002 r6:00000001 r5:00000003 r4:000000006619.318720] (0)[1621:sh][<c070be48>] (KREE_TeeServiceCall) from [<c070e418>] (entropy_thread+0xfc/0x228)
[ 6619.318734] (0)[1621:sh]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000000 r7:c1103948
[ 6619.318751] (0)[1621:sh][<c070e31c>] (entropy_thread) from [<c0148aec>] (kthread+0x114/0x12c)
[ 6619.318765] (0)[1621:sh] r7:c070e31c r6:00000000 r5:cf703080 r4:000000006619.318781] (0)[1621:sh][<c01489d8>] (kthread) from [<c010873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6619.318999] (0)[1621:sh]Sched Debug Version: v0.114.4.146 #106619.319008] (0)[1621:sh]ktime                                   : 6619310.2817126619.319016] (0)[1621:sh]sched_clk                               : 6619318.9987046619.319024] (0)[1621:sh]cpu_clk                                 : 6619318.9988576619.319032] (0)[1621:sh]jiffies                                 : 18957946619.319040] (0)[1621:sh]
[ 6619.319045] (0)[1621:sh]sysctl_sched
[ 6619.319052] (0)[1621:sh]  .sysctl_sched_latency                    : 10.0000006619.319060] (0)[1621:sh]  .sysctl_sched_min_granularity            : 2.2500006619.319068] (0)[1621:sh]  .sysctl_sched_wakeup_granularity         : 2.0000006619.319076] (0)[1621:sh]  .sysctl_sched_child_runs_first           : 06619.319084] (0)[1621:sh]  .sysctl_sched_features                   : 366676619.319091] (0)[1621:sh]  .sysctl_sched_tunable_scaling            : 0 (none)
[ 6619.319099] (0)[1621:sh]

从日志里面可以看到有6个进程属于D进程状态,这几个进程一直在等待事件,导致CPU负载过高,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使用CPU,所以CPU使用率并不高。

使用命令查看我们系统的D进程

图片

为了验证上面的说话,我们需要把系统中的D进程干掉再继续查看CPU负载。

display_esd_che 这个进程看起来是和ESD静电相关,可能在屏幕死掉后才会被触发,这个是内核线程,所以我修改了内核代码,重新烧录再查看CPU负载。

0:/ # uptime
17:55:09 up  1:11,  0 users,  load average: 3.093.083.12

可以明显看到CPU负载已经变低了,我们是4核CPU,平均负载低于4.0就属于正常。

7.排查问题需要用到的几个命令解释

7.1top 命令

top 可以查看系统CPU的状态,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出来。

Tasks: 251 total,   1 running, 243 sleeping,   0 stopped,   1 zombie
Mem:   2007724k total,   862108k used,  1145616free,    18560k buffers
Swap:  1505788k total,        0k used,  1505788free,   415260k cached
400%cpu  16%user   0%nice   6%sys 377%idle   0%iow   0%irq   0%sirq   0%host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CPU] %MEM     TIME+ ARGS
 5628 root         20   0 5.93.12.7M R 19.3   0.1   0:00.07 top
 5614 root          0 -2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9:0]
 5609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3:2]
 5607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8:2]
 5590 root          0 -2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9:4]
 5585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8:3]
 5577 root          0 -2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u9:2]
 5571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kworker/3:0]
 5537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5 [kworker/u8:1]
 5448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67 [kworker/3:1]
  • us(user cpu time):用户态使用的cpu时间比。该值较高时,说明用户进程消耗的 CPU 时间比较多,比如,如果该值长期超过 50%,则需要对程序算法或代码等进行优化。
  • sy(system cpu time):系统态使用的cpu时间比。
  • ni(user nice cpu time):用做nice加权的进程分配的用户态cpu时间比
  • id(idle cpu time):空闲的cpu时间比。如果该值持续为0,同时sy是us的两倍,则通常说明系统则面临着 CPU 资源的短缺。
  • wa(wait):等待使用CPU的时间。
  • hi(hardware irq):硬中断消耗时间
  • si(software irq):软中断消耗时间
  • st(steal time):虚拟机偷取时间

7.2vmstat 1 命令

vmstat用来检测系统的状态,包括CPU和内存,非常方便系统调试使用。

procs -----------memory---------- ---swap-- -----io---- -system-- ----cpu----
 r  b   swpd   free   buff  cache   si   so    bi    bo   in   cs us sy id wa
 1  0      0 1146440 18564 415260    0    0     2     1    0   95  0  0 100 0
 0  0      0 1146476 18564 415260    0    0     0     0    0  384  0  0 100 0
 0  0      0 1146104 18564 415260    0    0     0     0    0  375  0  0 100 0
 0  0      0 1146724 18564 415260    0    0     0     0    0  387  0  0 100 0
 0  0      0 1146848 18564 415260    0    0     0     0    0  369  0  0 100 0
类别 项目 含义 说明
Procs**(进程)** r 等待执行的任务数 展示了正在执行和等待cpu资源的任务个数。当这个值超过了cpu个数,就会出现cpu瓶颈。
B 等待IO的进程数量
Memory(内存) swpd 正在使用虚拟的内存大小,单位k
free 空闲内存大小
buff 已用的buff大小,对块设备的读写进行缓冲
cache 已用的cache大小,文件系统的cache
inact 非活跃内存大小,即被标明可回收的内存,区别于free和active 具体含义见:概念补充(当使用-a选项时显示)
active 活跃的内存大小 具体含义见:概念补充(当使用-a选项时显示)
Swap si 每秒从交换区写入内存的大小(单位:kb/s)
so 每秒从内存写到交换区的大小
IO bi 每秒读取的块数(读磁盘) 块设备每秒接收的块数量,单位是block,这里的块设备是指系统上所有的磁盘和其他块设备,现在的Linux版本块的大小为1024bytes
bo 每秒写入的块数(写磁盘) 块设备每秒发送的块数量,单位是block
system in 每秒中断数,包括时钟中断 这两个值越大,会看到由内核消耗的cpu时间sy会越多 秒上下文切换次数,例如我们调用系统函数,就要进行上下文切换,线程的切换,也要进程上下文切换,这个值要越小越好,太大了,要考虑调低线程或者进程的数目
cs 每秒上下文切换数
CPU**(以百分比表示)** us 用户进程执行消耗cpu时间(user time) us的值比较高时,说明用户进程消耗的cpu时间多,但是如果长期超过50%的使用,那么我们就该考虑优化程序算法或其他措施了
sy 系统进程消耗cpu时间(system time) sys的值过高时,说明系统内核消耗的cpu资源多,这个不是良性的表现,我们应该检查原因。这里us + sy的参考值为80%,如果us+sy 大于 80%说明可能存在CPU不足
Id 空闲时间(包括IO等待时间) 一般来说 us+sy+id=100
wa 等待IO时间 wa过高时,说明io等待比较严重,这可能是由于磁盘大量随机访问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磁盘的带宽出现瓶颈。

7.3pidstat 命令

这个命令在Android上是没有的,我在github上找到了个半成品,编译了出来安装到我们的设备上

https://github.com/weiqifa0/pidstat/blob/main/README.md

pidstat主要用于监控全部或指定进程占用系统资源的情况,如CPU,内存、设备IO、任务切换、线程等。pidstat首次运行时显示自系统启动开始的各项统计信息,之后运行pidstat将显示自上次运行该命令以后的统计信息。用户可以通过指定统计的次数和时间来获得所需的统计信息。

常用参数:

-C comm  #只显示那些包含字符串(可是正则表达式)comm的命令的名字
 -d   #显示I/O统计信息(须内核2.6.20及以后)
    PID           #进程号
    kB_rd/s   #每秒此进程从磁盘读取的千字节数
    kB_wr/s   #此进程已经或者将要写入磁盘的每秒千字节数
    kB_ccwr/s   #由任务取消的写入磁盘的千字节数
    Command   #命令的名字
 -h   #显示所有的活动的任务
 -I   #在SMP环境,指出任务的CPU使用(等同于选项-u)应该被除于cpu的总数
 -l   #显示进程的命令名和它的参数
 -p { pid [,...] | SELF | ALL }  #指定线程显示其报告
 -r   #显示分页错误的内存利用率
    When reporting statistics for individual tasks, the following values are displayed:
    PID           #进程号
    minflt/s   #每秒次缺页错误次数(minor page faults),次缺页错误次数意即虚拟内存地址映射成物理内存地址产生的page fault次数
    majflt/s   #每秒主缺页错误次数(major page faults),当虚拟内存地址映射成物理内存地址时,相应的page在swap中,这样的page fault为major page fault,一般在内存使用紧张时产生
    VSZ           #该进程使用的虚拟内存(以kB为单位)
    RSS           #该进程使用的物理内存(以kB为单位)
    %MEM   #当前任务使用的有效内存的百分比
    Command   #任务的命令名
    When reporting global statistics for tasks and all their children, the following values are displayed:
    PID           #PID号
    minflt-nr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收集的进程和其子进程的次缺页错误次数
    majflt-nr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收集的进程和其子进程的主缺页错误次数
    Command   #命令名
 -s   #堆栈的使用
 -t   #显示与所选任务相关的线程的统计数据
 -T { TASK | CHILD | ALL } #指定必须监测的内容:TASK是默认的,单个任务的报告;CHILD:指定的进程和他们的子进程的全局报告,ALL:相当于TASK和CHILD
 -u   #报告CPU使用
    When reporting statistics for individual tasks, the following values are displayed:
    PID
    %usr   #用户层任务正在使用的CPU百分比(with or without nice priority ,NOT include time spent running a virtual processor)
    %system   #系统层正在执行的任务的CPU使用百分比
    %guest   #运行虚拟机的CPU占用百分比
    %CPU   #所有的使用的CPU的时间百分比
    CPU           #处理器数量
    Command   #命令
    When reporting global statistics for tasks and all their children, the following values are displayed:
    PID           #PID号
    usr-ms   #在指定时间内收集的在用户层执行的进程和它的子进程占用的CPU时间(毫秒){with or without nice priority,NOT include time spent running a virtual processor)
    system-ms   #在指定时间内收集的在系统层执行的进程和它的子进程占用的CPU时间(毫秒)
    guest-ms   #花在虚拟机上的时间
    Command   #命令
 -V   #版本号
 -w   #报告任务切换情况
    PID           #PID号
    cswch/s   #每秒自动上下文切换
    nvcswch/s   #每秒非自愿的上下文切换
    Command   #命令

7.4 查看系统的僵尸进程

ps -A -o stat,ppid,pid,cmd | grep -e '^[Zz]'

参考:

https://blog.csdn.net/qq_23864697/article/details/110671859

网友:
这就去测试一下自己的板子

网友:
很详细,图文并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