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开发板测评】04.独立按键的识别与处理

楼主:
本篇章主要掌握GPIO作为输入引脚时当作按键的应用;实验的功能是配置4个独立按键为输入检测,当按键按下时对应的LED灯点亮,当按键松开时对应的LED灯熄灭;KEY0~3分别对应LED0~3。

硬件原理图:

从原理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按键没有按下时,按键默认处于高电平的状态,当按键被按下后,按键处于低电平状态,我们知晓了这个特性,就可以来编写按键检测程序了。

软件实现:

按键头文件:

/*******************************************************************************
 * @file    KEY.h
 * @author  xld0932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31-Mar-2021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undef  EXTERN

#ifdef  __KEY_C__
#define EXTERN
#else
#define EXTERN extern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config.h"

/* Exported constants --------------------------------------------------------*/
#define KEY0_PORT       (PortD)
#define KEY0_PIN        (Pin03)

#define KEY1_PORT       (PortD)
#define KEY1_PIN        (Pin04)

#define KEY2_PORT       (PortD)
#define KEY2_PIN        (Pin05)

#define KEY3_PORT       (PortD)
#define KEY3_PIN        (Pin06)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macro ------------------------------------------------------------*/
#define  KEY0_READ()    PORT_GetBit(KEY0_PORT, KEY0_PIN)
#define  KEY1_READ()    PORT_GetBit(KEY1_PORT, KEY1_PIN)
#define  KEY2_READ()    PORT_GetBit(KEY2_PORT, KEY2_PIN)
#define  KEY3_READ()    PORT_GetBit(KEY3_PORT, KEY3_PIN)

/* Exported functions --------------------------------------------------------*/
EXTERN void KEY_Init(void);
EXTERN void KEY_Scan(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C) COPYRIGHT 2021 *************************END OF FILE***/

按键源程序:

/*******************************************************************************
 * @file    KEY.c
 * @author  xld0932
 * @version V1.00
 * @date    31-Mar-2021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KEY_C__

/* Includes ------------------------------------------------------------------*/
#include "KEY.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void KEY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KEY0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KEY0_PORT, KEY0_PIN, &stcPortInit);

    /* KEY1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KEY1_PORT, KEY1_PIN, &stcPortInit);

    /* KEY2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KEY2_PORT, KEY2_PIN, &stcPortInit);

    /* KEY3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KEY3_PORT, KEY3_PIN, &stcPortInit);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uint8_t KEY_Read(void)
{
    uint8_t Value = 0;

    if(KEY0_READ() == Reset) Value |= 0x01;
    if(KEY1_READ() == Reset) Value |= 0x02;
    if(KEY2_READ() == Reset) Value |= 0x04;
    if(KEY3_READ() == Reset) Value |= 0x08;

    return Value;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PressedHandlere(uint8_t Value)
{
    if(Value & 0x01) LED0_ON();
    if(Value & 0x02) LED1_ON();
    if(Value & 0x04) LED2_ON();
    if(Value & 0x08) LED3_ON();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ReleaseHandlere(uint8_t Value)
{
    if(Value & 0x01) LED0_OFF();
    if(Value & 0x02) LED1_OFF();
    if(Value & 0x04) LED2_OFF();
    if(Value & 0x08) LED3_OFF();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KeyState = 0;
    static uint8_t KeyCount = 0;
    static uint8_t KeyValue = 0;

    uint8_t Value = KEY_Read();

    if(KeyState == 0)
    {
        if(Value != 0)
        {
            if(KeyCount++ >= 5)
            {
                KeyState = 1;
                KeyCount = 0;

                KeyValue = Value;
                KEY_PressedHandlere(KeyValue);
            }
        }
        else
        {
            KeyCount = 0;
        }
    }
    else
    {
        if(Value != KeyValue)
        {
            if(KeyCount++ >= 5)
            {
                KeyState = 0;
                KeyCount = 0;

                KEY_ReleaseHandlere(KeyValue);
                KeyValue = 0;
            }
        }
        else
        {
            KeyCount = 0;
        }
    }
}

/******************* (C) COPYRIGHT 2021 *************************END OF FILE***/

主程序调用按键扫描:

/*******************************************************************************
 * @file    main.c
 * @author  xld0932
 * @version V1.00
 * @date    31-Mar-2021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MAIN_C__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InitSystem(void)
{
    shellPortInit();

    KEY_Init();

    LED_Init();

    printf("\r\n");
    printf("\r\nHC32F460PETP %s %s\r\n", __DATE__, __TIME__);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int main(void)
{
    InitSystem();

    while(1)
    {
        KEY_Scan(); Ddl_Delay1ms(10);
    }
}

/******************* (C) COPYRIGHT 2021 *************************END OF FILE***/

运行效果:

工程代码: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不错哈,期待后续的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