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 资料集

楼主:
RSL10 资料集

一、登录ON官网

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二、注册MyON

为什么注册,因为有些IDE或者PACK需要MyON账号的

三、IDE环境

RSL10可以用3个开发环境,按需选择

ON Semiconductor IDE

Keil μVision®

IAR Embedded Work Bench®

最后就是BLE MESH网络是不是只能在ON Semiconductor IDE下开发

在KEIL里安装RSL10_Bluetooth_Mesh_Package失败啊!,再琢磨琢磨看看

网友A:
下载官网提供的IDE工具是需要账户密码的,官网的IDE工具是基于免费强大的Eclipse修改的,使用这个软件需要注意将最新下载的CMSIS Pack放到源目录下,保证最新的驱动跟demo。

网友B:
我这边在keil V5.28里装的ONSemiconductor.RSL10Mesh.1.6.79.pack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官网提供的IDE工具是需要账户密码的,官网的IDE工具是基于免费强大的Eclipse修改的,使用这个软件需要 ...

我有个PACK可以导入,另外一个不能导入,后来直接用ON ID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在keil V5.28里装的ONSemiconductor.RSL10Mesh.1.6.79.pack可以成功

MESH还是挺有意思的,现在试了下ONOFF

网友B:
问一下你与没遇到这个问题,我已经卡了一周了 有没有解?

Building target: ble_mesh.elf
Invoking: Cross ARM C Link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s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T "D:\Desktop\pro\onsemi\project\ble_mesh/RTE/Device/RSL10/sections.ld" -nostartfiles -Xlinker --gc-sections -Wl,-Map,"ble_mesh.map" --specs=nano.specs -o "ble_mesh.elf" -Wl,--start-group  ./rte_driver/USART_RSLxx.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mesh/blebrr_pl.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mesh/mesh_clients.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mesh/mesh_services.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mesh/model_state_handler_pl.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interfaces/nvs/nvs.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interfaces/crypto/cry.o  ./ethermind/platforms/rsl10/EM_platform.o  ./ethermind/osal/src/ke/EM_debug.o ./ethermind/osal/src/ke/EM_os.o ./ethermind/osal/src/ke/EM_timer.o ./ethermind/osal/src/ke/EM_timer_keif.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lightness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multiple_clients.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multiple_servers.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provisioner.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adv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cli.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gatt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gatt_lightness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gatt_multiple_clients.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gatt_multiple_servers.o ./ethermind/mesh/export/sample/appl_gatt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platforms/ext/MS_common_pl.o ./ethermind/mesh/export/platforms/ext/prov_pl.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config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battery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default_transition_time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leve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location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onoff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power_leve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power_onoff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generic_property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health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light_ct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light_hs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light_lc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light_lightness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light_xy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scene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scheduler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sensor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model/client/cli_time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brr.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core.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core_network.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core_provision.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core_proxy.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core_transpor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demo.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main.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model.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model_client.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mode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cli/cli_ps.o  ./ethermind/mesh/export/bearer/blebrr.o ./ethermind/mesh/export/bearer/blebrr_gatt.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time_and_scenes/time_server/appl_time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time_and_scenes/scheduler_server/appl_scheduler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time_and_scenes/scene_server/appl_scene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sensor/sensor_server/appl_sensor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lighting/light_xyl_server/appl_light_xy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lighting/light_lightness_server/appl_light_lightness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lighting/light_lc_server/appl_light_lc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lighting/light_hsl_server/appl_light_hs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lighting/light_ctl_server/appl_light_ct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health/appl_health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property_server/appl_generic_property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power_onoff_server/appl_generic_power_onoff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power_level_server/appl_generic_power_leve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onoff_server/appl_generic_onoff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location_server/appl_generic_location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level_server/appl_generic_level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default_transition_time_server/appl_generic_default_transition_time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generics/generic_battery_server/appl_generic_battery_serv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appl_model_server_callback.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model/server/appl_model_server_state_handler.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appl_main.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appl_prov.o ./ethermind/mesh/export/appl/appl_proxy.o  ./ethermind/external/crypto/aes/aes-ccm.o ./ethermind/external/crypto/aes/aes.o  ./code/aes128.o ./code/app_init.o ./code/app_process.o ./code/app_sleep_mode.o ./code/ble_std.o ./code/calibration.o ./code/flash_support.o ./code/uart.o ./code/wakeup_asm.o  ./RTE/Device/RSL10/rsl10_calibrate.o ./RTE/Device/RSL10/rsl10_calibrate_clock.o ./RTE/Device/RSL10/rsl10_calibrate_power.o ./RTE/Device/RSL10/rsl10_protocol.o ./RTE/Device/RSL10/rsl10_romvect.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asrc.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audio.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clocks.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crc.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dma.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flash.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power.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power_modes.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rffe.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timers.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uart.o ./RTE/Device/RSL10/rsl10_sys_version.o ./RTE/Device/RSL10/sbrk.o ./RTE/Device/RSL10/start.o ./RTE/Device/RSL10/startup_rsl10.o ./RTE/Device/RSL10/system_rsl10.o  ./RTE/Device/stubprf.o  ./app.o  D:/Program\ Files\ (x86)/Keil/ARM/Pack/ONSemiconductor/RSL10/3.5.285/lib/ble_core/Release/libblelib.a D:/Program\ Files\ (x86)/Keil/ARM/Pack/ONSemiconductor/RSL10/3.5.285/lib/ble_core/Release/libkelib.a D:/Program\ Files\ (x86)/Keil/ARM/Pack/ONSemiconductor/RSL10/3.5.285/ONSemiconductor/RSL10Mesh/1.6.79/lib/mesh/Release/libethermind_meshlib.a  -lm -Wl,--end-group
d:/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3.0.16/eclipse/../arm_tools/bin/sh: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make: *** [makefile:78: ble_mesh.elf] Error 2
"make -j8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20:12:27 Build Failed. 1 errors, 0 warnings. (took 2s.514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与没遇到这个问题,我已经卡了一周了 有没有解? Building target: ble_mesh.elf I ...

我是注释了cfm->auth后

就选择设备类型了!

没有遇到你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与没遇到这个问题,我已经卡了一周了 有没有解? Building target: ble_mesh.elf I ...

你切换到problems也看看详细的错误地方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切换到problems也看看详细的错误地方看下

cfm 加密那屏蔽了,干了半天,移植到keil失败了,依赖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切换到problems也看看详细的错误地方看下

安装目录不能有括号 就因为这个路径里的括号 D:\Program Files (x86)

吐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目录不能有括号 就因为这个路径里的括号 D:\Program Files (x86) 吐血了

那你换个安装ON IDE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fm 加密那屏蔽了,干了半天,移植到keil失败了,依赖的东西太多了

ble mesh在KEIL下,我导入不了,

只能在ON IDE下弄BLE MESH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个安装ON IDE路径?

是的,2个电脑都出现相同的问题,括号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e mesh在KEIL下,我导入不了, 只能在ON IDE下弄BLE MESH了

果断换,界面看到貌似导入了,但是没有例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2个电脑都出现相同的问题,括号惹的祸

奇怪了!我的也是焊小括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我的也是焊小括号的

我刚才把ide又挪回带括号的路径,把pack路径也重新挪了,但是都是正常的,还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