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发送中断

楼主:
经过不断摸索,我发现USB虚拟串口可以不经stm32f10x_usart.c外设,直接通过USB收发数据。

也就是说,不必引入stm32f10x_usart.c外设即可实现与上位机通讯。

但有些疑问。

下了几个参考程序,发现主要有2种写法

一种较为简单,代码如下

void USB_Send_Data(u8* data_buffer)
{

  count_in=18;
  UserToPMABufferCopy(data_buffer,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

直接把数据用UserToPMABufferCopy函数,把数据复制到相应的USB端点上,数据就经USB送走了。

原子的写法是设一个中间变量,把数据放到中断变量里,

void EP1_IN_Callback (void)
    处理中间变量
	...
	UserToPMABufferCopy(&uu_txfifo.buffer[USB_Tx_ptr], ENDP1_TXADDR, USB_Tx_length);
	SetEPTxCount(ENDP1, USB_Tx_length);
	SetEPTxValid(ENDP1);
}

通过上述代码发现UserToPMABufferCopy函数是写在 void EP1_IN_Callback (void)里面的,

经过追踪,EP1_IN_Callback函数是被SOF_Callback函数调用的,而SOF_Callback又是被USB_Istr()函数调用的,

而USB_Istr()函数是在USB中断函数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里调用的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SB_Istr();

}

第1种很好理解,第2种,产生一个问题是,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中断函数是如何产生中断的呢?

网友:
m32f10x关于CAN的发送中断,由于入口函数和使能只有一个

分别为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和USB_HP_CAN1_TX_IRQn

关于接收中断函数就不一样了,使能的参数有三个USB_LP_CAN1_RX0_IRQn、CAN1_RX0_IRQn和CAN1_RX1_IRQn,

当然相关的接收中断函数也有三个【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CAN1_RX0_IRQHandler和CAN1_RX1_IRQHandler】。

网友:
中断程序条件是:CAN使用PB口,二中断函数用的是USB_LP_CAN1_RX0_IRQn使能的中断函数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0_IRQHandler函数在启动函数内部根本就没有这个函数,相关的使用CAN1_RX0_IRQn也没有定义;CAN1_RX1_IRQn使能的CAN1_RX1_IRQHandler中断函数是进不了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