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开发板 AT32F421 测评】5、研究下EC11编码器

楼主:
      EC11我第一次看到是在淘宝,当时我就呆住了,因为这正是我要找的可以解决掉按键问题的最理想器件。

      网上有介绍,在这不多此一举地介绍了:https://blog.csdn.net/maknul/article/details/102489364

      而我这个人比较赖,能不编程就不编程,有代码最好。于是我就在渡娘上猛找,也找到了几个。但都不理想,最后我自己搞了。

      我觉得靠电平判断是不可靠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的摸索之后,有了精屁的发现。我觉得还是得回到上升沿触发。

      原理就下上篇链接中的那个图,别的都不用看:

上图作者已经用红笔画出了。而我碰到了几个钉子后,就是让这个上升沿提醒了。思路也有了,就是A上升沿的同时马上读B如是高电平就是反转同时减一。

如果是低电平就正转同时加一。

        这么一个器件就屏这基本就搞订了。

       由于本人十分懒,我就直接把A插到了A0管脚,把B接到了A9管脚,利用外部中断例程搞定。

    在中断例程中打断点:

void EXTI1_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n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AT32_LEDn_Toggle(LED3);              ///<Toggle LED3
		EXTI_ClearIntPendingBit(EXTI_Line0);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9)==1)
			i++;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9)==0)
		  i--;

	}
}

忙一周的东东,最后就这四行代码搞定。同时也搞定了EC11。

网友:
楼主一周的研究发现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方向很干脆啊,像我这种写应用层的就很头疼这些。

网友:
两个引脚只设置其中一个为中断么?还是两个都设置为中断了,然后在中断函数里只使用其中一个引脚的中断线。

网友A:
应该是一条线中断,读另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条线中断,读另一条

一个设置中断,另外一个正常gpio输入么? 我这旋钮好几天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网上的方法都试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