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Semiconductor IDE出现Program file does not exist问题

楼主:
编译官方example,debug下载失败了,提示如下,有遇到同款问题的大侠么?

另,如果使用JFlash是可以正常识别芯片的

网友A:
跟版本有关系,V3.4.0.48出现问题,切回旧版本V3.3.0.16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不喜欢eclise,太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版本有关系,V3.4.0.48出现问题,切回旧版本V3.3.0.16可以正常使用

新的那个版本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eclise,太卡了

这两天折腾了下,ONsemi这个IDE使用很不习惯,最后果断切回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那个版本有问题

感觉是,不知道其他人有木有问题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2968-1-1.html

你试下我这个

是不是少了elf文件?

网友:
我觉得你是没有在Debug页面加载elf文件吧,就会上报这个错误,你看一下你的Debug文件夹下面有没有XXX.elf这个文件,有的话,在debug configuration里面把这个文件的路径加上,可以参考我的环境搭建的简易教程或者关方的文档: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29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