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币突然火了 来个教程显卡挖矿

楼主:
4月16日狗狗币暴涨了100%  突然暴涨是和马斯克站台有关么  不知道 也懒得深究

昨天研究了一下怎么挖矿  不到24H挖到6个多  看来是成功了  对于电脑需要常年开机且显卡还不错的朋友  如果愿意可以尝试一下

我有一台6年前的老电脑 配置现在看也还将就  显卡是GTX1070  8G的  本来是当做一个数据服务器在运行  就拿它做测试了

首先去狗狗币官方网站下载下载狗狗币钱包软件  https://dogecoin.com/

因系统是64位的 所以选择下载这个  安装的时候请关闭杀毒软件  像是360之类的必定提示风险

一路nest安装 速度非常快  然后默认打开

打开后 会有一个提示  选择存放数据的目录  这个目录很大  大约230G  是的 你没看错 这里可以选择非系统盘的其他硬盘进行安装

并不需要要安装完成才可以运行  同步区块链选择隐藏安装即可  并不耽误使用

选择much receive按钮  标贴栏目可以随便写一个自己方便识别的  也可以是中文  其他部分都不用填写  点击请求付款按钮  弹出的出口中有一个“地址”  接下来我简称这个为【付款地址】

接下来需要下载一个挖矿软件  我使用了开源的lolminer    https://github.com/Lolliedieb/lolMiner-releases/releases

下载前关闭杀毒软件和win自带的防护及网页防护  目前似乎所有的杀毒软件都要删除挖矿软件

解压缩  找到mine_eth_4G.bat文件  右键进行编辑

批处理文件中并没有提供挖狗狗币  所以我们将这个文件内容替换为以下代码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Rem #################################
Rem ## Begin of user-editable part ##
Rem #################################

set "POOL=ethash.unmineable.com:3333"
set "WALLET=DOGE:钱包地址.lolMinerWorker"

Rem #################################
Rem ## End of user-editable part ##
Rem #################################

lolMiner.exe --algo ETHASH --pool ethash.unmineable.com:3333 --user DOGE:钱包地址.矿工名字#3cuh-7lhp --4g-alloc-size 4024 --keepfree 8
timeout 10

代码中  钱包地址  这四个字替换成之前说的【付款地址】 上下两处都需要替换

矿工名字随便写都可以  保存关闭

最后双击运行这个bat文件  显示如下

到这里  就开始挖矿了~~

那么  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挖了多少狗狗币呢  登录unmineable这个网站  https://unmineable.com/coins/DOGE

在这里复制你的付款地址  点搜索  就会跳转到钱包余额页面了

这个页面至少要等待挖矿十几二十分钟以后才会有显示

1显示我现在挖到多少狗狗币  2提示当大于等于30个狗狗币时可以选择自动支付到你的钱包  3是24小时内挖到多少数量   我这个还不到24小时  估计一天可以挖到7.5枚左右的样子

完结!

网友:
选择存放数据的目录 大约230G

这个软件大的也够狠了的

网友A:
这个靠的是cpu还是显卡?第一次听说这个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靠的是cpu还是显卡?第一次听说这个币。

GPU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B:
需要多大内存啊  想挖着玩玩  楼主用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大内存啊  想挖着玩玩  楼主用过没

只对显卡有要求 显存4G   小于4G显存的需要换另外的挖矿软件  对内存没啥要求

网友:
门客币可以用CPU挖

网友C:
没看懂矿工名字后面加个#3cuh-7lhp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矿工名字后面加个#3cuh-7lhp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挖矿代码是网上找的  我测试了下 是可用的

网友:
网站怎么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