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运动手表】3.搭建开发环境2

楼主:
上一个帖子中我们搭建好了开发环境并且下载运行了第一个程序。

这个帖子中将使用RSL10的freeRtos来开发软件并且使用RTT来显示PRINT调试数据。

还是使用官方软件ON Semiconductor IDE。

如果要使用FreeRTOS,还需要安装一个pack包RAM.CMSIS.xxx.pack 以及 ARM.CMSIS-FreeRTOS.xxx.pack,

ARM.CMSIS-FreeRTOS.xxx.pack在官方资源包里面,直接在ON Semiconductor IDE中安装就行了。

RAM.CMSIS.xxx.pack 在KEIL官网中下载就可以,有110M,不方便提供附件,下载链接(点我下载)。

将这两个pack包都安装好,注意,在ON Semiconductor IDE上面安装,不要直接双击pack包安装,这样安装直接安装在KEIL下面的,ON Semiconductor IDE是用不了的。

都安装好了之后,Manage Packs里面copy如下工程:

然后就可以使用FreeRTOS了,如果用不了的话就是RAM.CMSIS包没有安装好,我最开始就是这个包没有安装会提示错误。

下面说一下如果使用PRINTF重定义为RTT,也可以重定义为UART,方法是一样的,RTT方便一点,因为ON Semiconductor IDE自带RTT查看器

将附件的两个文件(app_trace.c和app_trace.h)加入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然后修改app_trace.h中的

#define RSL10_DEBUG         DBG_NO

#define RSL10_DEBUG         DBG_RTT

附件的文件我已经修改好了,无需再修改。

最后需要在app.c中添加一个初始化函数

TRACE_INIT();

如下图所示:

然后编译软件下载,下载时候需要在debug界面添加一个elf文件,这个文件变异之后就会存在在Debug文件夹下面。

然后直接点击Debug下载运行。

接下来就是打开RTT 窗口了

在Window->Show view->other中打开RTT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运行之后效果如下,PRINT()函数输出的内容就可以通过RTT窗口显示出来,有助于调试。

网友A:
这个项目需要用官方的 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需要用官方的 IDE

是这样的,用官方的IDE方便一些

网友:
教程还不错,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