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ON Semiconductor IDE 环境下串口PRINTF输出

楼主:
【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ON Semiconductor IDE 环境下串口PRINTF输出

ON例程中都已经有PRINTF功能,可我们有时需要从串口打印出来,PC上可以查看。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几步设置,然后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查看打印信息

1、宏定义配置成输出串口

2、选择编译配置成UART

OUTPUT_INTERFACE =OUTPUT_UART

配置完2步后就可以编译项目

运行直接在串口软件上看到打印信息

网友A:
希望楼主来一篇RTT的信息调试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来一篇RTT的信息调试输出

RTT我还没有使用到

不过百度到很多人的RTT的文章的

不过下次可以在RSL10调试里试试RT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来一篇RTT的信息调试输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4718-1-1.html

这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