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78的单片机中的near和far的意思和作用?

楼主:
这两个关键字是干什么的?

大佬解释下,谢谢

网友A:
near指单片机寻址范围在最初的单片机设计范围内,far是指单片机的寻址范围可以更大,但是古老的单片机架构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一般来说far是near的升级。比如大部分古老的处理器(这里不一定指单片机)初始寻址只有64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ar指单片机寻址范围在最初的单片机设计范围内,far是指单片机的寻址范围可以更大,但是古老的单片机架构 ...

你好,我请教一下,这个rl78单片机寻址范围是多少的,他不是16位单片机吗?2^16= 65536也就是64k对吧,是什么架构呢?ram和rom都是寻址64k范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请教一下,这个rl78单片机寻址范围是多少的,他不是16位单片机吗?2^16= 65536也就是64k对吧,是 ...

你得自己查一下,far和near在哪里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作用,针对rl78你看看它的arch 手册。或者你找找自带编译器的手册,里面肯定有相关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自己查一下,far和near在哪里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作用,针对rl78你看看它的arch 手册。或者你找找自带编 ...

谢谢道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