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上海车展风头都被特斯拉维权女车主抢了

楼主:
今日,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台出现一位维权女车主,身着写着“刹车失灵”的白色T恤,站在车顶高呼“特斯拉刹车失灵”,引来大批群众围观,随后疑似被工作人员提着手脚抬走。

图片来自于网络

自2020年至今,媒体公开报道的特斯拉汽车刹车失灵事件发生已有十余起,江西、上海、浙江、四川、北京、江苏、深圳等多地都曾发生过特斯拉汽车刹车失灵事故。

最近被公开报道的特斯拉刹车失灵事件,发生于4月11日上海某停车场,车主刘先生称车子是在车库拐弯时刹不住,直至撞到墙面后逼停。特斯拉回应称:因地面摩擦力太低导致ABS启动有滑行,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就在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听说某电商平台已经有同款T恤开卖了,竟然还卖出去3件,不知道买的人是为了恶作剧,还是即将又有特斯拉车主要维权了?

网友:
已经看到几个不同版本,有的说是车主要巨额赔偿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原因,拖人的保安这么做真的太缺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原因,拖人的保安这么做真的太缺德了

应该不是保安,保安有制服

网友B:
支持女主,女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女主,女侠!

没有途径  这个是能想到的媒体成本最小的狙击型办法

网友:
特斯拉的“刹车门”其实是跟传统汽油车的驾驶习惯冲突所致,所以这权还真很难维。

开传统汽油车,小心谨慎的人一般都是将右脚放在刹车踏板前,需要踩刹车时,直接伸脚直踩就是。而需要踩油门时,抬右脚脚掌,以右脚后跟为轴向右转动,然后斜踩油门。这样最不容易踩错踏板,至少俺是这么认为并如此执行的。

特斯拉采用了智能能量回收系统,这导致了速度控制跟传统车辆差别太大。俺没开过特斯拉,只在多年前短距离开过研发过程中的国产电动轿车,开始时都感觉极不适应,油门和刹车跟汽油车的感觉已经有很大不同。据说,开特斯拉时,右脚一般会放在油门踏板前,因为松开油门踏板车辆在能量回收系统的作用下车速会迅速降低,但又不是刹车,所以需要经常控制油门。而需要踩刹车减速时,需要向左移动右脚去踩刹车踏板,传统车辆则是直踩,在特斯拉上直踩却是油门,这极容易导致踩错。能量回收系统可以关掉或设置更低的门限来兼容传统车辆的驾驶习惯,但那样会造成能耗增加,出于节省开支以及对车辆计算机系统的设置不够了解或不敢操作等原因,车主基本上都是采用默认能量回收模式,从而容易导致问题,这就是特斯拉“刹车门”的由来。

网友:
特斯拉的驾驶跟传统车比还有个重大不同,问题在刹车踏板的行程上。传统车讲究“点刹”技术,这个考过驾照的网友应该都知道。据说在特斯拉上无法实现点刹,轻踩制动踏板相当于加大能量回收率,感觉会跟传统车差别很大,阻尼特性软得多,要深踩才能真正刹车。

网友:
车辆驾驶操作的习惯定型了百年,没有哪家汽车生产厂家敢于更改大众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也就马斯克有这个胆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途径  这个是能想到的媒体成本最小的狙击型办法

类似那种拦下八府巡抚告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那种拦下八府巡抚告状

结果被乱棒打出的机会是远大于  大人下轿安琥询问事由的 所以还是不必要冒着些风险  必进吃瓜群众较多

网友:
上海车展门口经常有黄牛,,,,,,,,,只要有钱什么时候都能进

网友D:
支持维权,出这么多事故难道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岂有此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维权,出这么多事故难道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岂有此理

事实上,每场事故都有详细解释,只是相对于另一种声音太过微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