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BL上位机传输协议

楼主:
想写个GRBL的上位机,但不知道协议是怎样,GRBL代码太复杂也读不懂。

关于控制传输指令这块还好,就是发送多个或单个命令字符,比如~,!,$之类,然后等待GRBL返回,

问题是G代码的传输,是传输1条等待返回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传1条,等待返回结果,我知道 GRBL有个规划算法,连续读入多条G代码,判断转角的时候,需不需要减速,从而避免过冲,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ic506466.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ic506466.html

有启发,文章中引出了一个问题一直没注意,就是数据校验方面,

听说USB内置CRC校验,如果使用USB虚拟串口的话,是否不需要设置奇或偶校验都可以保护数据正确?因为USB已经内置了CRC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启发,文章中引出了一个问题一直没注意,就是数据校验方面, 听说USB内置CRC校验,如果使用USB虚拟串 ...

虚拟的串口波特率是应该设置

内置了内置了CRC校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