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S2ICLX不知道是不是最低噪声的加速度传感器,反正非常低

楼主:
和ADI的对比了一下,ADI数字输出最低噪声的是ADXL355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超声密度为22.5µg/√Hz,价格28美元。这款IIS2ICLX两轴加速度传感器噪声密度能过到15µg/√Hz,价格是15美元。

IIS2ICLX是一款采用数字输出的高精度(超低噪声、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型低功耗2轴线性加速度计。 CES Innovation Award 2021 for MEMS Inclinometer with machine-learning core (IIS2ICLX)IIS3DHHC的可选满量程为±0.5/±1/±2/±3 g,它能够通过I²C或SPI数字接口为应用提供测得的加速度。
IIS2ICLX能够在极端温度和重复使用环境下保持高精度和可靠性,特别适合倾角测量应用(测斜仪)。
传感单元使用意法半导体开发的专用微加工工艺进行制造,在硅片上生产惯性传感器和执行器。
IC接口使用CMOS工艺进行制造,可实现高度集成,从而设计出更加匹配传感单元特性的专用电路。
IIS2ICLX内嵌一组独特的功能(可编程FSM、机器学习内核、传感器集线器、FIFO、事件解码和中断),这是实现智能和复杂传感器节点的使能器,以非常低的功耗提供高精度和高性能。
IIS2ICLX采用高性能(低应力)陶瓷腔焊盘栅格阵列(CC LGA)封装,可在-40°C至+ +105 °C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网友A:
就等你给我们搞个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等你给我们搞个评测

我得有这个板子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等你给我们搞个评测

我得有这个板子才行啊

找管管弄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得有这个板子才行啊  找管管弄一块

这种噪声、精度没有好的实验环境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找管管弄一块 这种噪声、精度没有好的实验环境测不出来。

直接读值好了,如果噪声已经小到读值没有差异,那么这个参数精度也就没什么特别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噪声、精度没有好的实验环境测不出来。 直接读值好了,如果噪声已经小到读值没有差异,那 ...

测量到的数据也可以包含环境噪声,比如传感器的声动,声音影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读值好了,如果噪声已经小到读值没有差异,那 ... 测量到的数据也可以包含环境噪声,比如 ...

也是,这种噪声密度估计不是那种能直接求取的东西。

网友:
的确,这个级别芯片静止时的噪声就几乎看不到了,基本就一条直线。